这种冷却水道是哪种焊接焊的

楼主(2019-07-10):
这种冷却水道是哪种焊接焊的     一块薄板焊在另一块厚一点的板上   然后液压成形

网友:
我公司常年生产销售 无缝管、方矩管。库存充足,也可定做各种材质非标异型管   联系方式: 18763583250  15966287263 微信同号

网友:
看不出来,留名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纯猜测,很有可能是机器人焊接,

板不厚的话,应该是氩弧焊 (母材什么材质的?)

网友:
冒昧的说一句,可能是可以追踪轨迹的自动氩弧焊(所谓的机器人焊接)

刚毕业的时候(20年前)了解到国内自动焊还不成熟,不知道20年后会不会好一点。还请业内人士讲解一下。

楼主:
|moipourlui发表于 07-10 15:49纯猜测,很有可能是机器人焊接,

板不厚的话,应该是氩弧焊 (母材什么材质的?)
材质都是304不锈钢。表面的薄板估计是0.几毫米厚度。底下的厚板3毫米到十几二十毫米不等
底板有平面有圆柱面。
图上那个是非标高真空容器

网友:
有可能是钎焊工艺。

网友:
冷弧焊应该可以。

网友:
有没有滚焊的可能?

网友:
这种量不是太大,可能是电阻焊,超声焊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
1.肯定是机器焊接,人工焊接无法做到如此均匀的焊缝,再者不锈钢薄板表面没有标记,人工无法走出此种轨迹,这种要求轨迹相对准确;薄板焊接,参数设置好的情况下,对人工的要求很高的;
2.薄板上面有明显焊缝,说明是填丝焊接,肯定不是摩擦焊(搅拌焊,超声波焊接都属于摩擦焊接);
因为普通的氩弧焊填丝焊接,一般有明显的鱼鳞纹路,且从薄板上焊接,需要穿透薄板,又尽量少变形,猜测可能是激光-填丝氩弧焊;希望我的分析能抛砖引玉,哪位大神再来解释下?

网友:
应该是激光焊接,现在激光焊接应用比其他焊接优势很大

网友:
再补充下:
1.钎焊热熔温度很低,工艺上达不到要求吧;
2.也有人把超声波焊接区别于摩擦焊,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不符合超声波焊接特征;
3.冷焊机也可能有这个效果吧,不确定。

楼主:
补充一下细节图

网友:
有可能是这种滚焊机,
属于电阻焊,用滚轮,效果很高,不变形,容易自动化,

网友:
等大神答案,个人倾向于激光焊接,你可以找激光厂家问问

网友:
这种跟换热器差不多,电池里面液冷板有这样的,那个铝的多,一般钎焊CAB或者真空。不锈钢的也可以焊的,批量钎焊肯定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
|困惑99发表于 07-11 11:13再补充下:

1.钎焊热熔温度很低,工艺上达不到要求吧;

2.也有人把超声波焊接区别于摩擦焊,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不符合超声波焊接特征;

3.冷焊机也可能有这个效果吧,不确定。
钎焊有很多种,汽车散热器冷凝器中冷器油冷器全是钎焊的,还是铝的。中冷器进气温度远远不止100℃,图片流道里不是走水就是防冻液,强度,抗震足够。这种就跟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里的液冷板一样,把热源处热量引出来,外面接换热器把热量散到空气中。俗称液冷板,水冷板。

网友:
麻烦确认下,这是钎焊成的?我查了水冷板,你说的工艺确实有,搅拌焊接、钎焊都有,但不锈钢的这种没有看到,谢谢!@外地人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