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计算求助

楼主(2019-07-10):
电机+减速机直接带动两个滚轮,筒体放在4个滚轮上,请问怎么计算电机功率?滚轮和筒体都是钢的,减速机和滚轮的轴配有轴承。
如有解答,请列出公式并说明。本人纯小白。
谢谢。

网友:
这个题目太难了

楼主:
是缺少什么必要参数吗?

网友A:
可以查阅相关的工具书,你要的这个没有人可以直接告诉你的。
或者具体的案例说明白,说清你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阅相关的工具书,你要的这个没有人可以直接告诉你的。
或者具体的案例说明白,说清你的疑惑。

没做过也不知道该怎么算或者该怎么查。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个计算公式,看这个机械的电机选型计算大致用到了什么数据。
这个就是四个轮子托着一个筒,靠摩擦力旋转。配了两套电机+减速机,减速机和轮子是直连的,就是想知道这个电机的功率是怎么选的。

网友:
说的不明白呀,别人没法知道你的条件

网友:
电机样本这么多,随便找个看看都比别人干说给你听强

网友:
小兄弟,你得画个示意图。因为你没讲明白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型式的。

网友:
电机功率计算公式 每秒速度乘力矩

网友B:
有技术说表格的,楼主是否需要这种表格,填内容,自己计算的那种。。。

网友C:
滚筒和4个滚轮之间是什么关系?滚筒直接放在4个滚轮上吗?摩擦力给滚筒的力矩是由4个滚轮传递的,从这里往减速机和电机那端推算,就能计算出电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筒和4个滚轮之间是什么关系?滚筒直接放在4个滚轮上吗?摩擦力给滚筒的力矩是由4个滚轮传递的,从这里往 ...

是直接接触的,靠滚轮摩擦力带动筒子转。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算电机的功率。网上搜了一下,有说惯量的,有说力矩的,很迷茫。所以就想问问,像这样的该怎么算。

网友(点评):
你告诉我,转筒多大?直径、长度、重量,材质。为什么要用两个电机?一个电机+减速机就够了。

网友(点评):
还有转筒的转速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技术说表格的,楼主是否需要这种表格,填内容,自己计算的那种。。。

嗯,这样的表格当然也行啊。不过问题是还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什么样的公式。方便的话能否发我一份?

楼主:
@gxs20601 转筒直径约3米,厚度20,304不锈钢的。对了,长度4米。用俩电机是因为滚轮间距不是固定的,可以移动。

网友(点评):
这么大,这么长呀,你仅仅通过转筒和二个辊子之间的摩擦就可以让他转动?

楼主:
怎么艾特人的???不会搞啊……
可以啊。前边是俩主动的,各有一个电机带动,后边一对是从动的,跟着转就完了。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7-10 17:57有技术说表格的,楼主是否需要这种表格,填内容,自己计算的那种。。。
兄弟给传一个呀

网友:
不懂,但我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