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对加工表面光洁度的影响

楼主(2019-07-10):
数控车床的电控方案:一个是新代系统配安川伺服电机、菲仕同步电主轴;二是fanuc系统配fanuc伺服电机、fanuc电主轴;
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请问两种方案对加工产品的表面光洁度会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
明眼人都知道会是2

网友A:
价格呢?方案一的价格是方案二的1/2---1/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呢?方案一的价格是方案二的1/2---1/3吧?

是的,两种方案对光洁度效果差异大的话,价格高点也没关系

网友(点评):
光洁度高低和系统没多大关系,和导轨丝杠直接关系。再就是主轴动力。

网友:
第二种全是一个品牌的系统,后期编程调试过程中也会精度更高!

网友:
之前看过六角车前辈讲过一个案例,大意是炮弹前端的圆弧部分用数控走圆弧加工,表面光洁度检测符合要求,但是就是阻力大。后来改用成型刀加工就OK了。对数控系统加工不太熟悉,但从这个案例中觉得系统对表面粗糙度应该是会有影响的,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专家给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