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2直径Q235A轴 径向能承受最大载荷 怎么算

楼主(2019-07-10):
请问 φ12直径Q235A轴 径向能承受最大载荷 怎么算

网友A:
轴长?不考虑轴长你就考虑不了弯矩,还有Q235并没有说出其热处理的方式,还有具体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长?不考虑轴长你就考虑不了弯矩,还有Q235并没有说出其热处理的方式,还有具体工况。

简易设备,,轴长660 焊在设备底部 两端穿轮子,不做热处理

网友:
三维软件模拟一下就好了

网友:
材料力学中 压杆稳定那一章有固定公式可以套用。

网友:
给你个参考,6M 12mm的压杆受力分析

网友:
这个不太好算,最好是软件的CAE模块里面分析来的直接。

网友:
你最大指的是弯还是断,塑性还是弹性。

网友:
这个轴是做什么用?传动轴?受力情况怎么样?

网友B:
杆件受力分析,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
两端穿轮子,支撑点呢,要知道支撑点的位置才能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件受力分析,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
两端穿轮子,支撑点呢,要知道支撑点的位置才能做分析

网友:
用solidworks应力分析一下

网友:
不过你这杆的长径比太大了,直线度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