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样抽壳过程中遇到的厚度和截面问题

楼主(2019-07-10):
本意是想做个Q32附图所示截面的3D,思路是:

1.放样形成扇形实体(Q33)
2.第一次90度平面切割扇形;
3.第二次45度平面切割扇形;
4.抽壳厚度2.0;
5.其他部分拉伸;

实际操作中:
2&3:两次平面切除后的截面和需求的差异较大(Q34 & Q35);
4.抽壳厚度2.0失败,根据提示暂时选择了1.0;之后修改第一步的放样草图,由原来的相切圆改为了圆弧(Q36),厚度满足了,但是不是需求的外观效果...

想请教大家:
1.是否有其他思路推荐?
2.或以上操作中错漏的地方?

网友A:
LZ在看哪本SW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看哪本SW教程?

教材是这本,不过这个主题帖子上的图不是教程里的。(开口笑)
Solidworks 2016中文版曲面造型从入门到精通

https://item.jd.com/12161948.html

网友B:
把4调整到2、3前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调整到2、3前面试试。

试了,效果一样。目前换了个思路,用扫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