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缸的负载怎么计算,

楼主(2019-07-10):
只找到它的推力计算公式,但不知道它们之间是怎么转换的,垂直和水平的时候又有什么差别。

网友:
这个问题本质是受力分析

网友:
垂直和水平差好远

网友A:
推力P=2*Pi*η*T/L ,,力矩是电机的力矩,L是电缸里边的丝杆的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P=2*Pi*η*T/L ,,力矩是电机的力矩,L是电缸里边的丝杆的导程。

这个我知道额  我问的是推力到负载的转化,水平和垂直使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