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dl四把刀可以一起平移吗?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7-10):
最近加工的工件长短不规则     我只能把四把刀的刀补一个一个改   请问928tdl可以跟法兰克机床一样  一起平移吗

网友A:
不是四把刀平移,而是机床坐标系平移,可以在G60坐标系中添加数值,平移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四把刀平移,而是机床坐标系平移,可以在G60坐标系中添加数值,平移坐标系

你好  我没用过g60     能告诉我这个具体的该怎么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没用过g60     能告诉我这个具体的该怎么用吗

建议看看机床编程说明书吧,上面介绍的很详细,每个系统之间会有些许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