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的外观处理

楼主(2019-07-10):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客户对产品的外观要求很高,产品材料是不锈钢的。
现在的处理方式是喷砂喷涂+丝印,产品打样回来之后,表面特别粗糙,有较大的颗粒感,丝印很容易掉。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将喷砂改为电化学抛光,喷涂改成表面着色,或者丝印更换为喷油+镭雕的方式,在外观上是否会有改善,在成本上又有多大变化?

又或者是否具有更加合理的处理方法?

这个是样品拿回来之后的效果,在运输途中丝印已经掉色。

网友:
这印的太差了,,,还不如用透明标签贴

网友A:
首先不锈钢表面处理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太粗,可打细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锈钢表面处理目的是什么呢

不锈钢做表面处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外观。

网友:
喷砂是去除毛刺的一项工艺,如果客户对外观的要求很高的话,还是改变一下工艺吧

网友B:
楼主先拿铁尺玩一玩儿看一看?

这铁尺的使用环境够恶劣的吧?

先不说这个,你外发前,有没有考察好这家的水平和心态怎么样?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这还是客户要求很高的订单。。。

1)喷涂?气泡大得或稀释剂放太多了,都达到干燥速度坚决战胜油墨的表面张力!

2)印的?啥破油墨啊?!?!啥破网印机啊?啥破作坊搞出来的啊?好意思交货出来?好意思收货?好意思吐槽?

3)看看便宜得一塌糊涂的57步进电机驱动器。人家的工艺,跟你这个图片里的一样。我蹭她半年都没事儿。

一样的工艺,得看什么德行的人干!

就像咱们机械行业的老话:

一样的设计,得看谁出的工程图,得看谁加工出来的,得看谁组装的,得看谁用的,得看这一切都是谁掏的钱。

网友(点评):
有道理,这个厂家做这些确实不在行,以前给我们做的也都是工业产品,对外观要求不高,已经更换供应商加工。不过这里不考虑加工商问题,仅从工艺上考虑,哪种工艺外观处理会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拿铁尺玩一玩儿看一看?

这铁尺的使用环境够恶劣的吧?

在理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做表面处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外观。

我考虑过外观,但这效果出来我寻思着不像啊,买处理好的岂不更方便

网友:
这个我觉得跟工艺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做的人马虎了,我们也试过在钣金上喷粉然后丝印,真是抠都抠不掉。就成本而言,镭雕跟丝印不会相差太大的,喷金属烤漆,然后镭雕,我觉得也不错。

网友:
我们的产品是氧化发黑再丝印,不过材料是铝合金。不锈钢应该也可以发黑。可以光面也可以磨砂面,效果还不错的。你这丝印太差了,不知道多少钱印的,好一点的丝印得用乙酸乙酯才能擦掉。

网友:
要想不掉和牢固,只有采用标牌法和压字法,保证你无任何烦恼,无论不锈钢表面状态如何

网友:
喷丸后烤漆,或者直接烤漆,然后透明标签...我的想法

网友(点评):
标签外观上不如刻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拿铁尺玩一玩儿看一看?

这铁尺的使用环境够恶劣的吧?

我说了一大堆跟工艺没半毛钱关系的“扯淡”,就是因为你目前遇到的这个问题,跟工艺原理没半毛钱关系,而是跟掏钱买这个效果的人有关系。

很多人认为只要有那么个设备,就能搞出那么个水平的东西。

这就像你在追求的“有那么个工艺原理,就能有差不多那么个的效果。”

曾经遇见过人家说:我们也能搞出5μ精度的轿车变速箱壳。

但是,他却不知道啥叫“恒温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一大堆跟工艺没半毛钱关系的“扯淡”,就是因为你目前遇到的这个问题,跟工艺原理没半毛钱关系,而 ...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工艺上,喷丸+丝印的外观本来也是可以做到不错的,只是这家没做好而已。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的目的是想问下在不考虑加工商本身能力问题,而以常规的加工条件下,两种工艺哪种工艺外观更好,成本更低,因为我平时做的不锈钢产品基本不另作表面处理,所以对这方面的细节和成本不是很清楚?
至于这个加工质量与供应商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简单的一撇一捺就能说清的,就不作讨论了。其实在现实中,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思路去让各方配合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理想状态,但有些特定时候却需要我们去适应这些乱七八糟的状况,这是没办法的。

网友:
表面拉丝后丝网漏印或者镭雕

网友:
喷丸加丝印比较模糊,要做好需要时间,还有就是是细砂喷,不能用粗砂,如果表面凹凸不平,丝印肯定也印不好啊。

网友:
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太好看!

网友:
喷塑用细沙的或者光面的,丝印找个好点的,应该问题不大,而且板子也可以不用不锈钢了,我以前做的逆变器的壳子就是这个黑色加丝印的,效果很漂亮的,成本肯定比你说的那些个工艺要低一些!

网友:
喷砂了,表面就高低不平了,对丝印有影响吧

网友:
抛光 拉丝 激光打标 钝化处理,非要喷漆你倒是喷细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