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处理后与Q235焊接,焊接强度如何

楼主(2019-07-10):
请问45钢调质处理后与Q235焊接,焊接强度如何?请知道的师傅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调质之后焊接应该不是很好,比较容易裂,焊完再回火可能好点。

网友:
要问45钢和Q235焊接后的强度如何?最好找个焊接工程师做个焊接工艺评定,就知道焊接强度了。如果焊缝有受力的可能,不要嫌麻烦。

网友:
可以,只要焊接工艺保证好。

网友A:
调质后不建议焊接,焊接的高温相当于再次回火。然后Q235本身不能再调质。自己思量。最好按2楼说的!

网友(点评):
2楼的意思,层主可以曲解了。 2楼的意思是调了质就不好焊了,要先回火。你的意思正好相反,可以焊,焊接的高温就相当于回火,会影响调质件的强度。个人认为你的说法靠谱,肯定可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不建议焊接,焊接的高温相当于再次回火。然后Q235本身不能再调质。自己思量。最好按2楼说的!

你好,我只要Q235和45号钢之间可以焊接就行,不考虑45钢焊接后的强度,只要Q235和45钢之间能够熔焊在一起就可以,我担心它们之间不熔焊。

网友:
Q235和45号钢之间可以焊接,但焊接后强度不好,而且焊的不好容易脱焊。

网友:
45钢焊接性能本身就不好,是用在什么位置,用35钢不行吗

网友:
这个跟焊接手法和焊接工艺有关系,Q235比45号好焊,一般热处理工序都是放在焊接以后进行的。。

网友:
45钢焊接性能不好,但是影响不是太大,注意焊接工艺就行,焊前预热,焊接时保持层间温度,另外因为Q235强度较低,所以按Q235选折强度低的焊条,能获得塑性更好的焊缝金属,有利于避免裂纹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