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力学问题

楼主(2019-07-11):
如图,储铝棒框上下共储10根铝棒,铝棒φ145mm,每根长度900mm,求铝棒与墙接触点A的作用力F大小?

网友:
这图就难了。

网友(点评):
图在这里:http://www.cmiw.cn/thread-983949-1-1.html

网友:
铝棒太白了,我已瞎~~

网友:
F=ma
m=πr^2*l*ρ
a=g=9.8N/kg

F算出来除以棒料与框体的接触点个数,就是每个点或者线的受力情况
可以极限化,最大也就是棒料的全部重力。

网友:
ε=(′ο`*)))唉,连提问都不会提

网友(2019-09-06):
图文并茂不存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