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口尺寸设计

楼主(2019-07-11):
飞轮和联轴器连接,定位止口直径尺寸公差多少合适,飞轮和联轴器是通过螺栓连接。这个直径公差应该可以放很大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网友:
从文字看,你说的应该是个“孔”,只要不干涉就好。和“止口”关系不大。

网友:
飞轮都是转速高,质量大的,所以配合的精度要高点,否则会振动大

网友:
能称的上飞轮的,一定是质量大、直径大,精度高,定位一定要准确,否则振动大

网友:
公差与配合,你去查一查

网友:
定位止口用间隙配合就行,如果精度高就用小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