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同步带和带轮的拉力计算

楼主(2019-07-11):
小白做了一个结构 由带轮和同步带牵引的 带轮由电机提供动力 但是想确保同步带不会被拉断 想问一下大佬如何计算同步带所受的力呢?
我计算的带轮牵引的机构产生的摩擦力以及加速时的力加起来才60N,这个60N就是所受的拉力吗?同步带初步选用的是圆弧齿8m的,抗拉强度是300N/mm,要是同步带宽10mm,理论上能承受3000N吗?是不是把60N和3000N 比较呢?但是我觉的60N是剪切力,小白搞不懂 麻烦大佬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列出你的计算过程

网友A:
楼主最好将你机台的参数列出来,才好算!

网友B:
楼主你图上是齿轮齿条还是带轮同步带啊?如果是同步带这个结构怕是不行

楼主:
60吗 就是负载质量乘以加速度和受力乘以摩擦因数就出来60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将你机台的参数列出来,才好算!

关键我不知道如何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图上是齿轮齿条还是带轮同步带啊?如果是同步带这个结构怕是不行

用的带轮同步带,想着计算一下如果同步带可以满足就不用齿轮齿条了 ,要是同步带断了就得换齿轮齿条,不知道如何计算他是否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我不知道如何算

机台负载多少,速度多少,移动方式一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负载多少,速度多少,移动方式一些参数

机台负载两个滚珠丝杠 5kg 、15kg 机台重量5kg 同步带长度2000mm,运动方式是加速匀速减速,加减速时间都是0.2s,匀速时0.5m/s, 机械效率按95%就行,别的我不知道还有啥参数了 哥要啥跟小弟我说 我太菜鸡了 不是很明白这个计算 谢谢哥

网友C:
你的同步带是多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同步带是多宽的?

我还没选 1cm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台负载两个滚珠丝杠 5kg 、15kg 机台重量5kg 同步带长度2000mm,运动方式是加速匀速减速,加减速时间都 ...

负载总共25KG,算上移动中克服的摩擦力和加速度的牵引力,高扭矩圆弧齿同步带,总长2M,相当于行程1M不到,宽度10mm,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台负载两个滚珠丝杠 5kg 、15kg 机台重量5kg 同步带长度2000mm,运动方式是加速匀速减速,加减速时间都 ...

你这个应该是水平输送,负载25KG,选用高扭矩圆弧皮带,这个皮带扭矩是够的!

网友D:
不知道如何算的,那你所谓的力又如何得出来的
太不真诚了楼主,真心想求助,就老老实实列出计算过程,别玩猫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总共25KG,算上移动中克服的摩擦力和加速度的牵引力,高扭矩圆弧齿同步带,总长2M,相当于行程1M不到, ...

十分谢谢哥!  就是您说的相当于行程不到1M是啥意思 我想用的同步带是开口的不是那种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水平输送,负载25KG,选用高扭矩圆弧皮带,这个皮带扭矩是够的!

嗯嗯 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如何算的,那你所谓的力又如何得出来的
太不真诚了楼主,真心想求助,就老老实实列出计算过程,别玩 ...

第一次发帖 没想那么细致 我的错 哥莫怪
负载了两个滚珠丝杆分别是5kg、15kg 左右两侧的滑台是5kg 负载一共30kg
摩擦系数0.15 加速和减速时间分别0.2s 匀速时0.5m/s 加速度2.5m/s2
摩擦力 f=0.15*15*10=22.5N    加速力f=15*2.5=37.5N
共计F=60N
我说的60我就是这么算的 我只是不知道我算的这个60跟同步带的抗拉强度的3000N(300N/mm 宽度初设10mm)相比较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