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12材质在哪里

楼主(2019-07-11):
别人给了我一个模型,里面很多零件用的是LY12和6061
1. 网上也查了区别,说是LY12强度高于6061; 但不明白二者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哪些场合只可以用LY12不可以用6061? 哪些场合值可以用6061不可以用LY12呢?
2. 零件里面我要添加材质计算质量,6061这种材质是可以找到的,但LY12怎么就没有呢?  这么常用的材料SW材质库没有还需手动添加?
  后来我装了个迈迪插件,里面倒是可以找到,但名称是 铝合金板 LY12,此外还有铝棒 LY12;3. 我外购的同步带轮 材质是LY12  M5   Z65,这种材质又去哪里找? 或者说就用LY12? 那用铝合金板LY12还是了;铝棒LY12呢? 大家怎么处理的?
 不知道大家SW如何添加LY12这种材料的??

网友:
同样是铝合金材质,密度差别应该没多大,如果只是因为估算重量,我觉得就按6061来就行!

网友:
LY12是旧牌号,新牌号是2A12,这是一种高强度硬铝,可进行热处理强化,在退火和刚淬火状态下塑性中等,点焊焊接性良好,用气焊和氩弧焊时有形成晶间裂纹的倾向;合金在淬火和冷作硬化后其可切削性能尚好,退火后可切削性低;抗蚀性不高,常采用阳极氧化处理与涂漆方法或表面加包铝层以提高其抗腐蚀能力。
LY12最新执行标准GB/T3880--2006
LY12为铝-铜-镁系中的典型硬铝合金,其成份比较合理,综合性能较好。很多国家都生产这个合金,是硬铝中用量最大的。该合金的特点是:强度高,有一定的耐热性,可用作150°C以下的工作零件。温度高于125°C,2024合金的强度比7075铝合金的还高。热状态、退火和新淬火状态下成形性能都比较好,热处理强化效果显著,但热处理工艺要求严格。抗蚀性较差,但用纯铝包覆可以得到有效保护;焊接时易产生裂纹,但采用特殊工艺可以焊接,也可以铆接。
LY12密度 2.78g/cm3
LY12板材现货规格:0.3mm-350mm(厚度)
LY12棒材现货规格:3.0mm-500mm(直径)
LY12线材现货规格:0.1mm-20mm(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