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两者之间衔接问题,实际与想要效果不一致,该如何优化

楼主(2019-07-11):
如图:为两个大点的设备外壳件,装配时零件1下方与底座螺钉紧固,上方与内部骨架通过两侧螺钉固定;然后零件2与零件1扣合完成后在正面顺着类似圆弧的隐形槽内与内部骨架螺钉固定。扣合结构及零件2固定位如下图3和4。
零件实际装配效果如图2,正对着看会有肉眼可见很大的缝隙,没有完全贴合,因为设备外观件,尽量不要明螺钉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优化方法?请各位指点迷津
材质忘记说了:为ABS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拿502往里面填点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任性。。。哈哈,关键这个后期有问题维修要拆掉的,不可能弄成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
热风枪吹一下,变软之后贴合,等冷却应该差不多吧,哈哈瞎提的建议

网友A:
考虑一下可焊接的铆固卡子,只是这么想,如果你觉得合适,再去市场上找找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可焊接的铆固卡子,只是这么想,如果你觉得合适,再去市场上找找件。

谢谢,我先查查有没有这种隐形的现成卡扣的东西,大多都是铆钉或者塑胶铆钉的东西,这种用在里面的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查查有没有这种隐形的现成卡扣的东西,大多都是铆钉或者塑胶铆钉的东西,这种用在里面的还没见 ...

卡扣很多,汽车行业就常用,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我想的这样的

网友B:
临时措施可以用PSBB双面胶 长久是改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临时措施可以用PSBB双面胶 长久是改结构

uv美缝胶,如何?

网友:
凝固时间长些 费劲 双面胶多省事 瞬间粘上 小心点拆开后还能重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