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合金开模很便宜吗?工艺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9-07-11):
前辈们好~我想请教的问题如下:

最近我有ZL101A的铸件+机加的壳体报价,10件产品,报出成品单件价格3000(我们工艺:3D打印砂型→浇铸毛坯→CNC出成品

两天后我联系客户 客户说价格太贵了,他们有供应商开铝合金模具,模具费2000(客户承担),单件产品报价100以内

请教各位,1 真的有这么便宜的铝合金开模工艺吗?
                2 铝合金开模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3 有没有相关的视频可以推荐的呢?

机械行业的小白,让大家见笑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保证你关键尺寸,然后你还有后序的CNC精加工,随便开个模就OK了,如果形状不大、比较容易成形,2000都高。如果价格100,说明你这个东西很小,大概不会超过巴掌大吧?

网友B:
这得看你的产品结构了,如果产品是简单,模具费用和加工就低,按照你的供应商的描述,应该是铸造法,工艺上很简单,一般都采用硝石模。视频网上很多,你可以查阅。需要注意的时,铸造法出来的产品重量比较粗糙,需要额外加工

网友C:
我在网上找到卡车气压制动泵近三千,但厂里找的只要两百块。

网友D:
这个价格有点扯吧!

网友E:
我们以往铸造搞铝合金模,都是先开木模 在去铸铝毛胚,在加工。 3D打印我觉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找到卡车气压制动泵近三千,但厂里找的只要两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你关键尺寸,然后你还有后序的CNC精加工,随便开个模就OK了,如果形状不大、比较容易成形,2000都高。 ...

坯料尺寸175*164*10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你的产品结构了,如果产品是简单,模具费用和加工就低,按照你的供应商的描述,应该是铸造法,工艺上 ...

您说的是消失模吗?

网友(点评):
对的,你这个东西是用在铸造上面,还是直接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以往铸造搞铝合金模,都是先开木模 在去铸铝毛胚,在加工。 3D打印我觉得贵了。

嗯,和木模相比,3D砂型是贵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有点扯吧!

我也想不通呢,技术告诉我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的,然后我就想着到网上来求助一下,毕竟这个工艺我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坯料尺寸175*164*106呢

我以前给雪铁龙做的座椅止动块,才20*30*60大小的样子,精铸,一次成型,外协不到200,你说的这个估计也是精铸。成本该差不多,只是材料用的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消失模吗?

是的,你的这个尺寸2000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外形就那么一点,整体cnc 出来也用不了那么贵。绕注的模不会太贵,成品按重量算,几十块一公斤的样子。所以3d打印在成本上一点优势都没有

网友:
这个模具报价的话应该是重铸模具,这个尺寸差不多就是这个报价,单件成本应该也就100以内

网友:
其实这个价值问题与你出差时怎么选择交通工具的道理是一样的。好比远途出差,时间充裕可以坐火车,便宜并可以欣赏一下沿途风景;时间较急那就坐和谐号呗;要是时间真的已经很急了就选择坐高铁或飞机,当然,赶货赶趴了,要急需休息补充体能,加点币去坐头等仓(前提是有币)。有钱可例外,任君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的这个尺寸2000应该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