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机械结构

楼主(2019-07-11):
有没有见到过一种微型的自动收缩绑带机构。简单点就是一个直流电机驱动卷收器,像汽车里面的安全带,那种安全带自动收缩的力度太小了,想换一种收缩力度较大的。现在这个结构要用到一个捆绑机构上面,可以通直流电,需要微型的,体积比较小的。体积大概是100*50*50,收缩一根绑带。
如果有谁见过或者了解的方便提下意见。

网友A:
这个尺寸直流电机速度快就力小,力大就速度慢,看你具体要多大的收缩力,你的要求是什么,没有要求很难给你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直流电机速度快就力小,力大就速度慢,看你具体要多大的收缩力,你的要求是什么,没有要求很难给你 ...

速度不需要很快的,越慢越好,10mm/s的线速度够了,需要自锁能力比较好。

网友B:
不行自己做一个,电机的选择比较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自己做一个,电机的选择比较关键。

自己做一个也是可以的也不难,就是选型,减速有点麻烦,如果有现成的直接买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不需要很快的,越慢越好,10mm/s的线速度够了,需要自锁能力比较好。

那就带涡轮蜗杆减速器的电机,减速比大一点的,配合好轮子直径,其余的你自己就可以做了,注意点转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