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西门子的源型和漏型怎么区别

楼主(2019-07-11):
传感器输入接法
三菱(型号分类不是很了解)                      pnp  源型    公共点接24v负极                npn    漏型   公共点接24v正极
西门子 200smart                                        pnp  漏型    公共点接24v负极                npn    源型   公共点接24v正极

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这样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理解正确。
如果上PLC的话,选择两者公共端一致。

网友:
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