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力学问题

楼主(2019-07-11):
如图,储铝棒框上下共储10根铝棒,铝棒φ145mm,每根长度900mm,求铝棒与墙接触点A的作用力F大小?

网友:
5根铝棒角度重力

网友A:
你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作业题还是实际遇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作业题还是实际遇到的问题?

实际遇到的,侧墙其实是用气缸顶的,要确定气缸大小

网友B:
这样算应该不对,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算应该不对,变小了

实际使用不止这么小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遇到的,侧墙其实是用气缸顶的,要确定气缸大小

静止就是这样的力,你气缸推又不一样了,角度变化、摩擦系数

网友B:
假如装框架与地面平行垂直,上面放一大堆料,按你说法侧板就会没力,但往往侧板是受力的,除非放得少跟堆得很好才不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装框架与地面平行垂直,上面放一大堆料,按你说法侧板就会没力,但往往侧板是受力的,除非放得少跟堆 ...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说的上下两圆之间的角度

网友:
@星仔小二
@星仔燕玲 星仔家族么?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900

网友:
视为一个整体来算,左侧支撑有反力和右侧有反力,加倾斜面的N和重力,求静力学平衡?不知对不对

楼主:
|gotta_发表于 07-11 17:24铝棒都看成一个整体,然后收到左边框架的推力FA 右边静摩擦力 ,可以假设所有重量右边框架不承受、这样子算?
这样子算相当于侧墙力F=sin4度xmg(铝棒总重)

网友:
看成整体算,应该是28Kg左右

网友:
G为10根铝棒的重量,f为铝棒与墙壁和地面的摩擦力,F1、F2分别为左右墙壁对铝棒的支承力。
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

网友:
这个不好算啊,最好是CAE软件来分析。

网友:
摩擦力加气缸推力等于重力在斜面上的分力

网友:
直接等于铝棒的重量好了。不需要算那么准确。

网友:
把所有的铝棒看成一个整体,根据平衡条件就可以求出来。疑问,你的侧壁是与地面垂直的还是与地面垂直的

楼主:
|hehuoren666发表于 07-13 09:21把所有的铝棒看成一个整体,根据平衡条件就可以求出来。疑问,你的侧壁是与地面垂直的还是与地面垂直的
这样子算对的

楼主:
|keyman发表于 07-13 08:32直接等于铝棒的重量好了。不需要算那么准确。
这样子我的气缸跟轴都要用很大,老板不同意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07-11 17:23视为一个整体来算,左侧支撑有反力和右侧有反力,加倾斜面的N和重力,求静力学平衡?不知对不对
已经算出来了,谢谢指点

网友C:
虽然帖子已经贴了半个月了,看着有点意思,试着算一下。
此处可省略摩擦力,因为,第一,楼主不大可能去测摩擦系数;第二,如果是光滑铝棒的话摩擦系数会比较小;第三,因为计算结果是做为选择气缸的依据,此处可省略摩擦力,求出F的最大数值,然后来选择气缸,其实差距不会超过10%。

我去,不能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帖子已经贴了半个月了,看着有点意思,试着算一下。
此处可省略摩擦力,因为,第一,楼主不大可能去测 ...

网友(点评):
刚刚看到,F5是F的一个分力,左面墙板也是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