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毛细管材矫直方法及设备

楼主(2019-07-11):
各位大神大家好,请问矫直外径1.8mm,壁厚0.1mm,长度约2m左右的不锈钢毛细管材有没有好的矫直设备和方法啊。
目前用过平行辊矫直、套管矫直等方法,但是都达不到要求。
直线度要求是矫直后在5°斜坡可自由滚下,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啊或者推荐设备,非常感谢。在用过的方法中,套管矫直效果最好,但是还有局部弯曲,可能与设备有关,也可能方法不合适。

网友A:
咱们玩机械的,遇到设备有问题,死活找不到原因的话,有个办法:把设备调回到出厂设置,然后再按实际工况调节。

你这根钢管,完全可以玩儿这一套的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折吧折把这把,就值了。

问题是,你负责的加工工艺,是从哪里开始的?

如果到你手里就已经是砍成2m的,那也就太费劲了。原理一大堆,成本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们玩机械的,遇到设备有问题,死活找不到原因的话,有个办法:把设备调回到出厂设置,然后再按实际工况调 ...

谢谢层主,我们目前在项目研发阶段,我只是负责其中一道工序,到我这里已经是2m的长度了,对于设备、材料都处在验证阶段,,,只知道大体的原理,甚至目前用的设备都不确定能不能一定能验证,材料已经浪费了n个两米了,总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工作难做啊。。。

网友B:
这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就算能矫正的非常直,那如何保证出了机器能不弯?
理论上增加平行辊数,矫直效果会更好些
试试几台机器串联,然后机器调整稍微不一样,逐渐增加矫正度试试?

网友C:
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往上反馈,捅到领导那里去,不是你这道工序上的问题,只有领导们才能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就算能矫正的非常直,那如何保证出了机器能不弯?
理论上增加平行辊数,矫直效果会更 ...

我们这个材料要求比较高。如果用辊子矫直的话,外表面划伤太多,过不了,只能加根套管用轮毂旋转矫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往上反馈,捅到领导那里去,不是你这道工序上的问题,只有领导们才能推动了!

不是材料的问题,只是已经论证过了,方法可行,但是难度比较大,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搞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材料要求比较高。如果用辊子矫直的话,外表面划伤太多,过不了,只能加根套管用轮毂旋转矫直了。 ...

这种辊子,实际辊轮是尼龙的应该没啥影响,一般结构可能也要有套管引导
某宝“剥线机校直器“  这种结构可能就行

网友D:
量很多吗?不多的话一根一根校直。2边用V型块 ,用螺杆压力机云校。

网友E:
先上照片,看看是如何的来料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辊子,实际辊轮是尼龙的应该没啥影响,一般结构可能也要有套管引导
某宝“剥线机校直器“  这种结构 ...

针对这种毛细管材的矫直是不是旋转矫直法好点,可以360°矫直,平行辊子的话只能矫直一定方向的,只能不断变换角度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很多吗?不多的话一根一根校直。2边用V型块 ,用螺杆压力机云校。

目前是验证阶段量不多,但是一定要矫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上照片,看看是如何的来料状态

照片暂时还没有,回头可以专门针对性拍下,

网友F:
这个可参考毛细铜管矫直机

网友G:
瞎说的:捆在一起,呈六边形一捆,拉直,然后用开水烫,温度超过200度,再缓慢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参考毛细铜管矫直机

你好,请问你这边有相关的信息或者资料吗,网上大部分都是大尺寸矫直的,没有这么精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瞎说的:捆在一起,呈六边形一捆,拉直,然后用开水烫,温度超过200度,再缓慢冷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对这种毛细管材的矫直是不是旋转矫直法好点,可以360°矫直,平行辊子的话只能矫直一定方向的,只能不 ...

实际一般是水平、垂直两个方向布置,比旋转什么的结构要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一般是水平、垂直两个方向布置,比旋转什么的结构要简单多了

那如果管材是三维弯曲的话呢?

网友(点评):
三维也可以化成水平垂直2个方向。。。类似投影。。。只不过也许要多串联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