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顶盖焊接工艺问题

楼主(2019-07-11):
请教各位大神,如下图,一个铝材质的冲压件,焊接两个凸耳,用于锁螺丝,需要至少能够承受3kg的拉力,工艺上能否实现?

附上3D图。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板材厚度,但是下载需要积分。请说一下材料厚度,或许会更方便别人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稳的一匹

网友B:
拉力不大,可以实现
干吧

网友C:
凸耳的板材厚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板材厚度,但是下载需要积分。请说一下材料厚度,或许会更方便别人解答你的问题。

板材厚度1mm,凸耳厚度也是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耳的板材厚度是多少?

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不大,可以实现
干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m

承受3kg的力,够呛,凸耳有可能会变形。能不能设计成5mm的?

网友:
你这个东西怎么用啊?是用螺栓螺母贯穿两个凸耳的孔?还是在两个凸耳孔上垂直向下的力啊?每个凸耳受力3公斤?

网友D:
1mm?没计算,但感觉在以后的使用中很可能不仅仅是凸耳变形或焊接处断裂,就算不断裂,你这顶盖感觉都会在正常使用中变形,只要晃一下或者轻摔一下,顶盖就变形了

网友E:
要是能加厚点,来个摩擦焊,效果杠杠的

网友F:
会不会太薄,拉一根加强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承受3kg的力,够呛,凸耳有可能会变形。能不能设计成5mm的?

谢谢建议,不过顶盖要和其他零件配合,目前受整机空间限制,不能再加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m?没计算,但感觉在以后的使用中很可能不仅仅是凸耳变形或焊接处断裂,就算不断裂,你这顶盖感觉都会在 ...

感谢你的意见~是的,目前看起来比较薄弱,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

网友G:
吊耳板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加厚点,来个摩擦焊,效果杠杠的

谢谢你的建议。受整机空间限制,厚度不能再加了。
另外,我们有找五金厂评估过,他们说用激光焊,对于这个零件,摩擦焊和激光焊哪个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太薄,拉一根加强筋吧

谢谢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吊耳板厚是多少?

目前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受整机空间限制,厚度不能再加了。
另外,我们有找五金厂评估过,他们说用激光焊,对于这 ...

激光焊比较方便,成本也相对低些,但是摩擦焊接更结实,融为一体的了。

网友H:
30N很小的力了。我们之前点焊2点都不只你要求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N很小的力了。我们之前点焊2点都不只你要求的拉力。

谢谢~一般焊接能达到多大的力呢?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受整机空间限制,厚度不能再加了。
另外,我们有找五金厂评估过,他们说用激光焊,对于这 ...

1mm厚,直接TIG算了。焊工师傅水平只要不是太菜,可以保证全融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焊接能达到多大的力呢?怎么算?

这里面没法算。焊接工艺里面太多参数。焊件之间是否清洁。预压等因素多方面都会影响到拉拔力。

网友I:
下面能折弯了再焊么。。。

网友J:
拉力不大,但对1毫米铝板来说不太好,折个弯点焊比较好,对焊接技术要求不高,能焊到侧围上最合不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面能折弯了再焊么。。。

可以考虑,谢谢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拉力不大,但对1毫米铝板来说不太好,折个弯点焊比较好,对焊接技术要求不高,能焊到侧围上最合不易变形。

好的,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K:
建议用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用铆钉

我这个是外观件来的,用铆钉会影响外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