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装置减少磕碰伤

楼主(2019-07-11):
各位老大,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因为惯性的冲击还是有磕碰伤,但如果坡度小了零件又流转不动,请帮忙想想办法设计一个简单的装置来解决。谢谢!

怎样减少冲击导致的磕碰伤

怎样减少冲击导致的磕碰伤

网友:
送水里或者油里行不行,加了装置也不能避免零件和零件碰撞吧

网友:
隔板输送带

网友A:
滑板的底边平行下轨道面并垂直轨道移动方向,上边还是接上输送带,抬悬空的那个角,如果速度快就将滑板向下输送带移动方向加长,减缓速度试试以弧线下降。LZ这种就像直接扔下来滴。

网友(点评):
就像戏水乐园水滑梯那种。

网友B:
小破度,再加上一个气吹,后面弄个塑料垫防止磕伤,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试试接零件的网子改为传送带

网友:
零件与输送带和底部的落料网的碰撞都好解决,可是零件和零件之间的磕碰怎么办?如果零件是堆叠输送,好像这个问题不可避免。

网友:
滑坡上面增加一个振荡器,把零件给抖下来。

网友:
你好,我们公司也是做轴承盖的,可以技术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板的底边平行下轨道面并垂直轨道移动方向,上边还是接上输送带,抬悬空的那个角,如果速度快就将滑板向下 ...

也在考虑这种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破度,再加上一个气吹,后面弄个塑料垫防止磕伤,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有点地方采用了塑料垫,但是吹气怎么搞?

楼主:
好呀,多沟通

网友C:
在前一个输送带上加一个固定刮板,使叠加的零件都变成一层,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碰撞,;然后在加一个均分排队隔板,这样就更没有问题了,详细的你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前一个输送带上加一个固定刮板,使叠加的零件都变成一层,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碰撞,;然后在加一个均分排 ...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能否发个简图。QQ:16276083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能否发个简图。QQ:1627608365

邮件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