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矫直机设备或厂家

楼主(2019-07-11):
求教能够矫直外径1.8mm,壁厚0.1mm,长度2m左右的不锈钢毛细管才的设备或厂家,谢谢

网友A:
直线度,最小曲率半径 有具体要求吗?
还是说,大致看上去直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度,最小曲率半径 有具体要求吗?
还是说,大致看上去直了就行?

首先第一个硬性要求是在一个光滑5°斜坡可自由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