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能否代替电机传动?

楼主(2019-07-11):
现需要做一套设备,想用液压代替电机,需要停止的位置比较多,定位精度方面能否保证在1mm以内呢?麻烦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关键负载状况如何。。负载不大还是电机效率高。

网友:
电机带伺服应该更简单吧

网友:
液压响应没电机来的快。
现在伺服挺便宜的,一套普通泵站买套低功率的伺服还有余

网友:
可以用伺服阀控制,不过价格比较贵;建议用比例阀控制,速度不快的话,精度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18912515078

网友B:
用液压代替电机,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可以用液压代替电机,但是需要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液压代替电机,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设备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的,涉及到专利的问题,所以在考虑是否可以用别的方式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负载状况如何。。负载不大还是电机效率高。

负载很小,工件才几公斤重,但不能用伺服。

网友:
精度不是很高,伺服电机带液压系统可以解决应用是成熟的。

网友:
液压的优势是 低速重载,但是液压传动的原动机还得是电动机,需要油站,各类阀,管路等等。单纯的考虑用液压传动代替电机传动有点搞复杂了。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  可以做一套试试呗  15257208019  我们是专门做液压设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的设备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的,涉及到专利的问题,所以在考虑是否可以用别的方式代替。

要规避专利,上步进加编码器,精度足够,比伺服造价低。
我正在做三维激光轮廓仪。
我是硬件工程师,可以个人承接电子电路部分含驱动。
样机出来之前,双方互不收费,知识产权各自保留。
样机出来后,再协商合适的合作方式,这样比较简单,不影响楼主和第三方合作。
如果将来第三方方案更好,我这里就算是技术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