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能不能作为颗粒物开关阀门

楼主(2019-07-11):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如题蝶阀能不能作为颗粒物开关阀门 最近要做一套物料分配系统 物料是粒径≤5mm的塑料颗粒 送到三个储料仓中 进料口需要装阀门控制开关 如果可以的话蝶阀最简单 在阀门知识上有所欠缺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直径不算小,貌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径不算小,貌似可以

跟它的直径有关系吗?你指的是颗粒物直径 还是出料口直径

网友:
输送的物料是什么颗粒?金属颗粒?

网友(点评):
塑料颗粒

网友B:
蝶阀原则上不能作为颗粒物料阀,不能作为流量阀,只能全开全关两种状态。当然只要能关得住,满足你需要也可。

网友(点评):
蝶阀装上阀门定位器,也可以实现关闭到任意位置。但是最好不要用在颗粒物的运输管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蝶阀原则上不能作为颗粒物料阀,不能作为流量阀,只能全开全关两种状态。当然只要能关得住,满足你需要也可 ...

那前辈对于颗粒物料用什么阀门比较好 就是那种注塑机用的塑料颗粒

网友(点评):
星型卸料阀可以试试

网友:
刀阀如何,蝶阀可能会由于颗粒卡着关不了。

网友C:
颗粒浓度?或者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浓度?或者百分比

0.8-0.9g/cm2

网友:
φ5,直接用绞龙不行么;

给电就送,断电就停。

网友:
塑料颗粒,他是如何移动的?: b5 Q" |* r5 E4 z
是竖直的管路吗?

网友:
使用闸阀,并且向上关闭,但是闸阀最好重新设计下,两边导向槽不要延伸到顶部,要留个1公分左右的缝隙,闸板的末端是尖的,目的是防止颗粒停止在顶部。而且闸阀安装可以稍微倾斜下,一切设计,都是防止夹住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