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CNC系统

楼主(2019-07-11):
开发了一个简易数控系统,运行在Window实时环境,通过EtherCAT带伺服电机和IO。循环周期1ms,S曲线加速度(Jerk和最大加速度限制),速度前瞻,动态倍率调整,变量运算,条件判断和跳转,子程序调用,模式有自动/MDI/JOG/单步,支持的G代码有G0、G1、G2、G3、G4、G10、G17、G18、G19、G20、G21、G28、G28.1、G28.3、G30、G30.1、G53、G54、G55、G56、G57、G58、G59、G61、G61.1、G64、G80、G90、G91、G92、G92.1、G92.2、G92.3、G93、G94、CALL、RET

后期再做回零、PROBE、半径补偿、完善报警功能、多通道和HSC功能。

下例画个五角星
#0=5
#1=10
#2=90
#3=0
F700
N100 G1 X[#1*COS(#2)] Y[#1*sin(#2)]
G04 p0.5
#3=[#3+1]
#2=[#2+2*360/#0]
IF #3 LE 5 GOTO O100
M30

由于全部代码都有,可以实现一些特殊行业功能。想请教各位有哪些方面可以应用,程序大家可以测试,也多提宝贵意见。由于控件的原因,程序需要安装。程序需要使能后才能运行。

pan.baidu.com/s/1o01JMIgPL-Lfp7LehgMaGA
    提取码:qupe

补充内容 (2019-7-12 11:08):
更新了vc的运行环境,新的网盘地址链接:pan.baidu.com/s/1jUaebpbCPEe6472EG_mZ7Q
提取码:q339

网友A:
牛叉啊,先下载看看啥刚下载了,安装运行不了,4个压缩包居然是同一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叉啊,先下载看看啥刚下载了,安装运行不了,4个压缩包居然是同一种程序!

用vc开发的,可能你那没有环境,解压后和这个放在一起看看可以安装吗

补充内容 (2019-7-12 12:49):
需要一个文件保存G代码,右上角有模式选择。如果没有代码可以选择Jog,然后下方有使能,使能后可以用方向按钮点动。

网友(点评):
这个也可以放网盘

网友(点评):
加上这个可以安装打开,就是不能运行,无法加载文件等操作。就像一张图片,点了没反应。

网友B:
小东西,安装了杀了我的QQ,安装后还需要重启,还是不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东西,安装了杀了我的QQ,安装后还需要重启,还是不试用了

不会阿,安装不需要重启,也不会影响其他软件阿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vc开发的,可能你那没有环境,解压后和这个放在一起看看可以安装吗

需要一个文件保存G代码,右上角有模式选择。如果没有代码可以选择Jog,然后下方有使能,使能后可以用方向按钮点动。

网友C:
能不能差分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差分输出信号

步进电机吗?这个主要是给Ethercat伺服和IO,当然把代码到单片机和FPGA也是可以的

网友:
太厉害了  我都不懂

网友D(2019-08-12):
可以考虑去汇川参加PA数控系统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去汇川参加PA数控系统开发

什么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汇川收购了一个PA控制器,正在消化。你可以尝试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汇川收购了一个PA控制器,正在消化。你可以尝试去看看

你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关系?

我没有,我们是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我们是同行。

有什么特殊应用的场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