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长期防锈的措施

楼主(2019-07-12):
我公司的冲压设备由于长期与使用的润滑剂(洗洁精)有关系,每个班次都要除锈,锈水又容易污染产品。各位大神谁有办法能让设备工作台长期保持不生锈的状态(喷漆、热度和电镀不考虑)要保持原来工作台的平面度,每天都有模具上下,表面要耐磨。求支招!有合适的公司能做的话电话联系:15605505899杨工

网友:
好吧。。。你没能详细叙述工况,我也能猜出大概:

本应该用冲压油或者水性冲压液,可你们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洗洁清兑水当冲压液用。结果是带来更多的问题!

选择专业产品,就不用这麻烦了!

网友:
省钱省在刀刃上了

^_^

网友:
每次做完工作后喷WD 40试试看。。。

网友:
用不锈钢啊

网友A:
牺牲阳极。。。

楼主:
产品的特殊性,其它润滑液不能用。欢迎有能力做防锈的电联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用?什么类型的润滑液?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牺牲阳极。。。

大侠请指点!

网友:
呐,你看生锈是由于铁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导致的是吧?所以,如果能把氧气隔离,就永远不会生锈啦

网友:
拆下模座拿取去镀锌,装配部位屏蔽镀层。

网友(2019-08-12):
利用电化学原理 外加金属可以不( I6 K3 ?) j- q8 z1 M

网友:
WD40是防锈剂,短期内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