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帮忙做轴类尺寸检测的厂家

楼主(2019-07-12):
本人有一搅拌轴需每隔200mm取一测点测同轴度,轴径230mm,总长为5500mm,具体尺寸参见附图。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下能做此类检测的厂家信息,谢谢!

网友A:
直接上三维检测,顺便还能自动检测下别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三维检测,顺便还能自动检测下别的零件

我们检测量不大,所以没有相应的设备,想委托别的单位帮忙检测

网友:
有点云的话可以直接上软件出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检测量不大,所以没有相应的设备,想委托别的单位帮忙检测

三维检测的优点是可以兼容多种产品,并且复杂产品的全面尺寸数据都可以测量反馈出来

网友:
计量院或者其它第三方检测单位

网友:
我们可以测量18617050915

网友:
我们可以给你用三次元做,何工电话18617050915

网友:
量不大的话,做个工装,相应位置设直线位移传感器,PLC直接计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