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用的时候装上,不用的时候拆下来的吊装钩类似的部件

楼主(2019-07-12):
有没有可以用的时候装上,不用的时候拆下来的吊装钩类似的部件,设备大概6吨重,之前考虑过用吊环,但是需要M42 的工厂里没条件攻42的丝,想来求助一下经验多的工程师们,之前有碰见过类似的吗

楼主:
我在同类设备上看到了一种圆柱型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合适的

网友A:
吊带不行吗

网友B:
6吨用不到M42的吊环吧,我之前在模具厂待着,那模具最少好几顿呢,M42的吊环大都用在十吨左右或以上的模具上面,你6吨的感觉可以用小一点吊环,多放几个同时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科索比

我们的设备是个平面的,这个应该不合适

网友B:
感觉M30的用四个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吨用不到M42的吊环吧,我之前在模具厂待着,那模具最少好几顿呢,M42的吊环大都用在十吨左右或以上的模具 ...

6吨,我们一个设备上放4个,前后各一对,我查的标准上是需要选择M24的,之前没用过,不敢靠着经验来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M30的用四个够了

我们的设备应该是需要按照这个成对的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带不行吗

吊带是可以的,就是客户想要带吊装结构的,我们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放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设备应该是需要按照这个成对的来选择的

看了你的设备,四角分置四个吊环,M30的绰绰有余,甚至可以考虑M24,模具那么重,起吊的时候大多只用2个吊环,虽然他上面上下模共四个吊环

网友:
不过啊,吊环也别分的太开,尽量往重心的垂线上靠,因为你这个是框架式的,万一你真从四角起吊,万以设计强度不够,整个框架很有可能变形

网友D:
四个M24的,做个吊架

网友:
通孔,加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个M24的,做个吊架

能简单画个示意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简单画个示意图吗

四个M24的吊点在四角,再做个四方的吊架,这样让四个吊点上方的钢丝绳尽量垂直。四方吊架顶端就挂在行吊的钩子上。

网友:
地下留叉车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