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ventor2018的有限元分析,结果求解失败,错误代码S1121,但是...

楼主(2019-07-12):
用Inventor2018的有限元分析,结果求解失败,错误代码S1121,但是看了代码的介绍后还是不明白该怎么做,有没有了解的大佬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独立安装独立许可的吧。

顺便说一下:Inventor的英翻中水平,真的很差,很多东西,一看就是两头都不懂的人翻译的,更可怕的是而且还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独立安装独立许可的吧。

顺便说一下:Inventor的英翻中水平,真的很差,很多东西,一看就是 ...

这个分析的功能是在inventor安装好后就自带的,没装过独立的许可。如果更新许可难道要重装软件然后换一套激活码试?

网友A:
我已经很多年没动过“管理”标签后面的标签。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在2020版本里,倒是独立安装的。。。

是不是2018时人家刚买进来这个功能,还没好好融入Invento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很多年没动过“管理”标签后面的标签。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在2020版本里,倒是独立安装的 ...

请问您做有限元分析用哪种软件?好用吗?

网友(点评):
我只玩儿轻载高速,全凭所谓的经验教训一拍脑袋就决定大小。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做有限元分析用哪种软件?好用吗?

我么的经验,感觉还是用数据比较更踏实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么的经验,感觉还是用数据比较更踏实点

我也知道而且渴望自己有那本事能做好计算。

但,问题是,计算需要前提条件的数据,我拿不全,或拿出那些数据不是一般地花钱花时间花精力。。。估计合同都过期了都拿不全。。。

我至今还是喜欢玩儿非标的轻载高速。

这就要求我,设计时优先考虑:买的材料种类尽量少点,机加工的工序尽量少点,尽量做到一个图纸的零件多通用。。。。。。还得琢磨从机构设计的贡献度来降低总功率。。。

换个思路来说,我是极端主张尽量接近纯机械式机构的人。

启停的加减速度少点儿,就没多大问题了。用启停时的较低产能换来恒速运行状态下的高产能。

我做设计,最讨厌的,就是加减速度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么的经验,感觉还是用数据比较更踏实点

那要看这“数据”是怎么来的,对于Inventor分析的结果,我看还是作为参考值好一些。设计错你自己要负责的。没Inventor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