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盖章机

楼主(2019-07-12):
想制作一个在水平放置的两张A3纸大小的页面平整的情况下可以自动盖章(蘸印泥+盖章)的机械装置,盖章位置可任意调节,每分钟盖章页数不低于10页,盖章速度可调。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以制作图纸和样机,有偿。

网友A:
谁放纸?单页的还是多页的需要翻页?盖章位置固定?

网友B:
lz手绘示意图解释下,盖章位置可任意调节,印泥放在那里,如何翻页或者换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放纸?单页的还是多页的需要翻页?盖章位置固定?

多页的,有别的机器自动翻页,初步目标是盖章位置固定,后续最好能实现变动盖章位置

网友:
有初步想法,如何实现还需要沟通一下,方便的话可以聊一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手绘示意图解释下,盖章位置可任意调节,印泥放在那里,如何翻页或者换纸

不是学机械的,这个图画不出来,跟您描述下:印泥也是在机械装置控制内的,滑轨控制印章先蘸印泥再进行盖章,翻页是其它机器自动翻页的

网友:
一个机器人的事

网友:
旋转方式,多印章头进行盖章,沾印泥的地方和盖章的地方做成对立的,盖章的同时,让其他章头沾印泥,节省时间。 大致是这个想法,具体还得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大材小用,一个章就搞定了。

网友:
前一阵子订做一个印章,都无需沾印泥了,印章里面留一个空间储藏油墨,类似钢笔那样,用完再注油墨就行,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印章,节省一个动作了

网友:
有预算吗,对稳定性有要求吗,需要电控系统吗?如果你有翻页机器,如何不撞车是个关键问题。

网友:
可以搞一下,盖章的机构不复杂。主要是自己做的出纸结构,

网友:
现在不是有种章不需要印泥,是往章里面注油的么,用这种是不是更简单点

网友:
不把他当成印章,而把它当成移印的话,淘宝里一大堆。。。

MechLib里就见过:纸盒来一个,粘一下泥,盖一个,然后盒子上多了个Logo,生产日期,那啥啥的。。。

网友:
汇金机电,专业做盖章机的  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固定的就好办了,移印机或者一个三坐标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