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求解的时候出现An error occurred while starting the solver module. Pl...

楼主(2019-07-12):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starting the solver module. Please refer to the Troubleshooting section in the ANSYS Mechanical User Guide.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呢 大佬们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分析的是什么内容,而且失败的信息很笼统,
这个一般要重新检查一下模型,有可能是单元的选择与分析的内容不何时,材料的设置参数缺失,约束或载荷的加载有问题
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分析设置中计算机内存与内核分配的问题
所以只能好好的检查一下模型的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分析的是什么内容,而且失败的信息很笼统,
这个一般要重新检查一下模型,有可能是单元的选择 ...

好的 谢谢哥 我一求解就出现了这条信息 别的信息都没有 而且我前段时间可以求解成功的模型 现在再求解也出现了这条信息 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用管理员运行workbench 问题解决

网友B:
是不是9网格没有划分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9网格没有划分正确?

网格划分成功了  我用的管理员运行workbench之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管理员运行workbench 问题解决

原来是这个问题,ansys还真没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问题,ansys还真没遇见过!

盲用的管理员 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1-03-21):
你好  哥们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11-14):
确实是,换成管理员就解决了

网友(2023-12-22):
一样,模型都生成不了,有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吗?& H! H$ e/ l0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