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孔燕尾槽加工工艺

楼主(2019-07-12):
小弟大学刚毕业,在小公司里没有老师傅带,想知道这种燕尾槽能不能加工出来,需要用什么工艺进行加工

这是尺寸,我打算用铝合金材料的

楼主:
这三张分别是截面尺寸,剖面图和总体尺寸,长度是40

网友A:
图纸那。燕尾槽长度。

网友:
围观长长见识

网友B:
可以,多长??,精度??

网友:
插床,刨床要留空刀   电火花可以

网友C:
用于什么工况?

建议改方案,尽量利用标件。

网友:
燕尾干通可线切割,要限位打个螺丝孔/补一段割下来的料头

网友:
线切割或者插床加工,不如使用类似于型材的挤压工艺加工也行

网友:
如果零件太长,千万不要用线切割加工燕尾槽,否则被老板一顿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那。燕尾槽长度。

图纸没传上去,长度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长??,精度??

不知道如何要求精度,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标准件,画的都是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什么工况?

建议改方案,尽量利用标件。

目的是制作电机外壳,打算把电机固定在燕尾板上,没办法使用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长??,精度??

之前图纸没传上去,传到后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张分别是截面尺寸,剖面图和总体尺寸,长度是40

看不见,请重新上传

网友:
定制型材

网友:
开挤压模吧?

网友(2019-08-24):
上量的话直接挤压成型

网友:
目测是一个不通的燕尾,它作固定用还是作滑动用,能不能质疑设计不合理?

网友:
量够大的话,铝合金开模呗......0 `3 z. M) q4 I& S
长度40mm的话,外形铣床,内孔线切割就OK

网友(2019-10-17):
建议用插床加工,线切割加工铝件有些伤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