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电箱一个电路经常烧坏

楼主(2019-07-12):
外圆磨床,如图电箱。
下面三根线是 三相线的进线,上面三根(其中一个是烧坏的)是通往磨床背后开关的线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一排端子中,烧了三次了,每次的线不一样。烧坏的整根线都发热,以至于距离端子 20cm处 线都烧破皮了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质量太差

网友:
接线端子排有漏电的可能,应该更换,且多加两个,中间间隔开。

注意下线径,一定要国标,线要压紧。

磨床背后的开关,也要检查下。如果旧了,索性更换。

更换的部件,一定要注意质量。伪劣产品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网友A:
如果电气元件质量太差,还是换品质好的电气元件。15年我们单位有一台200多万的设备就是因为电气线路起火,几乎烧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气元件质量太差,还是换品质好的电气元件。15年我们单位有一台200多万的设备就是因为电气线路起火, ...

谢谢指导。元件差确实会导致这样问题出现。 但也怀疑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导致这根线起热厉害

网友B:
接线排小了,一般主电源端子排容量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排小了,一般主电源端子排容量加倍。

也就是说接线端子要加大 是不

网友C:
电气元件都用的啥牌子啊?

网友:
主电源单独用大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元件都用的啥牌子啊?

电器原件基本都是德力西的。 有两台磨床,另一台同样的配置没事,就这一台,烧三次线路了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