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面一角不平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9-07-12):
各位高手:我们现在做一铝合金产品,平面度要求0.02mm,如图红圈处三坐标检测+0.02~+0.04,其它位置在0.01以内。产品宽度120mm,铣刀直径140mm,S3000F500一刀加工,加工余量0.35mm,试过两刀先粗后精,平面度检测出来更差,求解??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装夹问题。

网友B:
面铣刀单刀头试试,可能刀片还需要你自己磨,

网友:
因为铣刀加工后变形太大,应力释放造成的,红圈处应该是你的进刀点吧,试着改慢一点,过了那个区域再说

网友:
精度高的安装面,不能加工快,需要缓慢进刀,慢慢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铣刀单刀头试试,可能刀片还需要你自己磨,

用的1604刀片,单刀片也试过了,三坐标检测还是一个角高了。

网友(点评):
装夹,别忘你的机床也是可以打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装夹问题。

目前确认是压变形了,我的天,感觉钢性这么好的缸盖被压变形了,不可思议!

网友C:
应该是装夹问题,铣削过程没问题,松开夹具后,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装夹问题,铣削过程没问题,松开夹具后,变位

目前只能想到这个原因。改工装验证中。。。。。。

网友(点评):
验证结果出来否?应该是夹紧变形!

网友:
省事的话磨床上光一刀,不用思考那么多解决方案

网友(2019-08-20):
|wuxiluanpaoP发表于 07-21 23:04省事的话磨床上光一刀,不用思考那么多解决方案
对的,磨床一刀就好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装夹问题

网友:
加工完之后,别松夹具,用百分表吸在主轴上打一下平面度,如果没问题的话松开之后再打下试试,如果变的话就是夹紧问题了。如果松开之前就变形的话那就是应力变形了。

楼主(2019-11-02):
引用 楼主:
目前只能想到这个原因。改工装验证中。。。。。。

最后换一台设备做就好了,主轴精度问题,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设备精度,有问题及时修复。

网友:
如果可以增加研磨工艺,

网友:
压、夹、挤、抱、推......

网友(2020-01-06):
看一下是不是加紧变形,加紧后形变量非常小,夹具松开后弹性变形。
1. 多找几个不合格的工件,利用检验平台,顶尖和千分表,打一下不合格位置,找一下规律,有规律的话就好办。
2.在变形位置出看看能不能加一个辅助支撑。
3.可以试试看调整一下夹紧力。
4.调整原有的压紧支撑。

网友:
刀径太大,用手磨单刀头,要锋利,要顺洗。进给要慢。虎钳装夹,离要小。

网友:
机械加工过程中,很多问题都出在装夹上,想要出好的产品,除了机床本身精度,刀具的选择,工装夹具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