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钢材

楼主(2019-07-12):
有大神们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钢材又耐磨,强度又高,不易断不易弯。滑动冲击力量很大

网友:
材料机械性能那几个参数,自己对材料表查

网友:
“耐磨,强度又高,不易断不易弯。滑动冲击力量很大”,这几个定性的描述能不能变成具体的数据,这样比较好选择。比如,要求强度高,多大叫高?强度也不是越高越好,够用就行,也就是好用还要经济性好。

网友:
球墨铸铁

网友:
市面上不是有直接出售耐磨钢板的啊

网友:
坦克履带用钢很适合你吧

网友:
NM360 NM400 NM450 NM500,牌号上就带耐磨俩字

网友(点评):
我查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说出你的行业,及具体要求参数。

你不知道的,也许早就不是什么行业机密了!

乱说下,是模具钢么?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是高锰刚。它有加工硬化的特点。拿去用效果不理想。挖机

网友:
高速工具钢

网友(点评):
不行的。冲击力太大。拿去就断掉了

楼主:
我现在在做工程维修。很多客户反应材料不好。也用了不少耐磨材料。效果不理想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07-13 13:13说出你的行业,及具体要求参数。

你不知道的,也许早就不是什么行业机密了!

乱说下,是模具钢么?
现在用的是锰钢。不行。高锰刚有加工硬化的特点。也不行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7-13 07:58坦克履带用钢很适合你吧
什么牌号,说一下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7-13 07:58坦克履带用钢很适合你吧
什么牌号说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Mn13型高锰钢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下钎杆的材料。

网友(点评):
钎杆就是42crmoa的料。力量使用方试不一样。钎杆是液压冲击。主要是液压达到破碎目的。

网友:
GB1348 40Cr  调质处理HB207-302,汽车曲轴是这玩意

网友(2019-11-29):
需要耐磨材料,可以联系我

网友:
可以试试SKD11或者SKD51材料,模具上用它做顶针,热处理后硬度高还耐磨,尺寸稳定性也好

网友(2020-11-02):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工程维修。很多客户反应材料不好。也用了不少耐磨材料。效果不理想

需要耐磨材料可以找我。进口耐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