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中的O形圈密封问题

楼主(2019-07-12):
如下图同一套机械设计手册里的O形圈密封沟槽尺寸用图却不同。

如上图受内部压力的沟槽和受外部压力的沟槽有什么不同?里面的配图是否有错误?
如下图:直径φ3.55的密封圈按照轴向密封选择沟槽宽度b=5,沟槽深度h=2.75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A:
1、在密封圈受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时,上下两个图中的密封槽没有什么不同呀。

2、你的问题:“直径φ3.55的密封圈按照轴向密封选择沟槽宽度b=5,沟槽深度h=2.75是不是有点大了?”按手册设计没有错!虽然密封沟槽的宽度b=5比3.55大,但是沟槽深度是2.75,比密封圈的线径小。当密封圈在工作时,收到流体的挤压力,密封圈会发生弹性变形,把密封沟槽的空间填满,而密封住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密封圈受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时,上下两个图中的密封槽没有什么不同呀。

2、你的问题:“直径φ3.55 ...

你再仔细看看前面两个图。还有就是内部压力是?外部压力是?为什么画的图都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仔细看看前面两个图。还有就是内部压力是?外部压力是?为什么画的图都一样啊?

看明白你说的问题了。上下两个图中设计有密封沟槽的零件,上面的图是有中心孔的,下面的图没有中心孔。下面的图好像是有问题。

“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请看附件图中箭头所指,

网友:
受内部压力和受外部压力槽是不一样的

网友:
1.看你提供的图上,内外部压力沟槽尺寸是一样的,区别在于d7和d8,说明内外部压力,沟槽的位置是有区别的
2.沟槽的面积一定要>O型圈的截面积,具体比值是多少有一定的讲究,而且O型圈是有压缩比的,不同工况下(静态/动态,气体/液体等)压缩比也不一样

网友:
结论是手册没错。

网友(2022-03-31):
来看看看,涨涨见识

网友:
来学习学习,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