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液压油换成水之后的疑虑

楼主(2019-07-12):
昨天一个朋友电话说,让给他帮忙设计一套液压系统,但是流体不是液压油,而是清水,液压系统的压力接近100bar,设计计算、元件选型都没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以前做过的液压系统的流体都是液压油,而这次是清水。水的粘度没有液压油高,这样带来的问题是:
1、液压泵里轴承等的润滑性会变差,轴承等传动件的磨损会增大,发热也会增加;
2、由于水的粘度比较低,这样液压泵内的泄露势必会增加,泵的排出压力会损失多少?
3、液压系统的流体由液压油变为水,液压系统,包括液压泵、阀门、 管件等会生锈,这个问题还好解决,不是致命问题。

但是前两个问题,心里实在没底,哪位社友在液压系统中的流体用过水?能不能交流下意见?先感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水?

做产品测试,具体是怎么测试,我也不清楚。朋友只把接口数据和要求告诉我了,

网友:
测试用水,难道测试以后用油?你得问清楚啊。

楼主:
用水测试,不用液压油测试,估计是怕弄脏被测试件。

网友:
卖出去的产品用什么就用什么测试吧。要不然测试出的没有效果!

网友B:
没用过清水的液压系统,液压油不仅是系统传递功率的介质更是承担金属承压件的润滑作用。润滑性不仅仅是变差的问题恐怕会直接损坏。谁的粘度太低,我担心只能建立一个很低的压力。但是我印象中哈威的油泵能够承受系统进水75%,没有接触过这种纯水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清水的液压系统,液压油不仅是系统传递功率的介质更是承担金属承压件的润滑作用。润滑性不仅仅是变差 ...

谢谢回复!

网友C:
液压油在液压系统中的作用包括:冷却/润滑/密封/传递动力,在这里润滑和密封都需要油的黏度达到10cSt以上才行,普通的液压泵要求最低的黏度也要达到6-10cSt以上才行,而水的黏度是1cSt,不能实现润滑和密封。目前中国少数几个大学有在搞水液压的,但是一直没有成果,只有在深海防喷器组用的水液压还算成熟,但是技术都在国外。而楼主您和您的朋友直接要出产品,似乎步子迈得有点大。

网友D:
1点 2点泵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吧,水肯定是用水泵,不可能用液压泵泵水吧,高压水泵是存在的。只是100ba的水泵应该难找吧,管是铜材质应该问题不大,其他元件可以定制一些不锈钢的或者黄铜的,水的杂质要去除,还有氧气,这样尽量减少腐蚀的可能。

网友:
水的话主要是泵轴承没有润滑,用德国的高压水柱塞泵,可以打化学用品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工况好像高压水泵,比如水刀那种,不知道是不是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油在液压系统中的作用包括:冷却/润滑/密封/传递动力,在这里润滑和密封都需要油的黏度达到10cSt以上才 ...

谢谢指点!因为以前没有用水做过液压系统,也没有做过试验,现在直接上升到做产品,所以,这次也是心里非常没有底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点 2点泵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吧,水肯定是用水泵,不可能用液压泵泵水吧,高压水泵是存在的。只是100ba的水 ...

没有这么高扬程的水泵吧?10MPa需要泵的扬程大约1000米左右了,现在市场上的多级泵也很难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高扬程的水泵吧?10MPa需要泵的扬程大约1000米左右了,现在市场上的多级泵也很难达到

压力不是问题,用三缸柱塞泵或五缸柱塞泵,也叫猫泵这一类的容积式泵,离心泵肯定不行...

网友E:
见过油压机,也见过水压机。。清水压机是啥套路。

网友F:
高压柱塞泵可以达到20几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不是问题,用三缸柱塞泵或五缸柱塞泵,也叫猫泵这一类的容积式泵,离心泵肯定不行...

谢谢指点!下午查下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柱塞泵可以达到20几Mpa.

高压柱塞泵没有问题,那是用液压油的情况,如果流体换成清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油压机,也见过水压机。。清水压机是啥套路。

你见过的水压力,压力能达到多少?内泄露大吗?如果内泄露大的话,是否压力不稳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水测试,不用液压油测试,估计是怕弄脏被测试件。

如果是这个问题,您可以了解下无渍液压油。谢谢!

食品行业、纺织行业,都会用到油,只是要求标准不同。

有矿井设备用乳化液做液压用,已经接近水了,也可以参考!具体不清楚了,很久不关注行业知识,也懒得去查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柱塞泵没有问题,那是用液压油的情况,如果流体换成清水呢?

是高压柱塞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这个问题,您可以了解下无渍液压油。谢谢!

食品行业、纺织行业,都会用到油,只是要求标准不同 ...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H:
9楼说的对,现在水液压技术的难点就是你说的前两点,其中还有个难点就是气蚀问题,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

您太客气啦!

  刚刚又看了下,矿井液压支架,水-乙二醇难燃液压液  ,都是成熟的产品及设备,您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
水性液压液 已经是成熟产品。润滑、防锈、抑菌、消泡等问题,都已经有所考虑!

只是行业比较杂,如何能选择到合适产品,得擦亮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H:
9楼说的对,现在水液压技术的难点就是你说的前两点,其中还有个难点就是气蚀问题,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I:
用油的系统有,用水的系统也有
但不能设计用油,结果什么都不变就改用水,不行
除非救急,之后报废也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油的系统有,用水的系统也有
但不能设计用油,结果什么都不变就改用水,不行
除非救急,之后报废也认了

大侠好!你说的液压系统将流体从液压油改为水之后,报废指的是什么?是系统生锈腐蚀还是什么?请大侠明示。多谢指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侠好!你说的液压系统将流体从液压油改为水之后,报废指的是什么?是系统生锈腐蚀还是什么?请大侠明示 ...

以下是凭记忆,资料也找不到了
粘度、饱和蒸气压等,对于不同介质参数是不一样的,换介质可能对密封不利
还有就是滤清器等(关键是里面有铜铝等有色金属),针对不同介质,液压系统所选材料可能不同
还是要查一下手册,这样才能放心

其实,液压系统里的介质有很多种。油、抗燃液压液,还真有水的
抗燃液压液,不是油,但也不是水。上面提到的两点,肯定对抗燃液压液适用。这种用的最多的地方是航母和钢厂的连铸连轧。抗燃不等于绝对不
水,据我所知应该是乳化液,也不是纯粹从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水。用在如矿井里的液压支架,据说用完后支架回收,而液压液就放掉了。用别的太贵,这种算是便宜的。当然它不会着火
这些用在不同场合的液压系统,液压液是设计指定的,甚至指定生产厂家。所以液压介质不能随便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见过的水压力,压力能达到多少?内泄露大吗?如果内泄露大的话,是否压力不稳定?

度娘水压机。。。巨型机一般都是这种。

网友J:
水液压浙江大学在做,但是还没有看到结果, 纯水液压三大技术难题, 粘度低, 润滑差, 气蚀还没有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下是凭记忆,资料也找不到了
粘度、饱和蒸气压等,对于不同介质参数是不一样的,换介质可能对密封不利 ...

谢谢大侠指点!目前告诉我使用的流体就是清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度娘水压机。。。巨型机一般都是这种。

谢谢!我先查下这方面的资料,回头再跟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水液压浙江大学在做,但是还没有看到结果, 纯水液压三大技术难题, 粘度低, 润滑差, 气蚀还没有很好解决 ...

谢谢大侠提示!我先找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再跟朋友沟通下使用的流体介质问题。

网友:
还真没接触过用水的液压系统。

网友K:
我们搞过一个手动打压泵,能到80Mpa,但是流量非常小。电动的 泵本不好选型,建议找找柱塞泵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搞过一个手动打压泵,能到80Mpa,但是流量非常小。电动的 泵本不好选型,建议找找柱塞泵试试吧!

对就是柱塞泵,流量也很小。

网友:
做一套设备类似于增压缸,一侧油压,泵阀都是正常元件,一侧用水。

网友(2019-08-28):
水液压?楼主可否加个微信一起研究下,小弟好感兴趣。

网友:
不知道用洗车泵的思路是否可以解决,压力绝对够用,只不过流量不好说。另外,防锈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