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组电机规格

楼主(2019-07-12):
请教一下,THK kr 26和,Kr 15 配多大的电机,它的法兰尺寸太小了。THK手册里没有找到说明。

网友:
能不能设计过渡法兰连接?

网友:
现有的电机支架应该是有很多种,配合不同的电机,如果电机差异太大的话就需要自己做电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