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零件的圆角和倒角取值是有范围的嘛?

楼主(2019-07-13):
刚出来工作接触到实际图纸,出了图纸倒角和圆角都不符合要求,请问各路大神,这个倒角和圆角的取值范围是多少?跟哪些参数是相关的?

网友:
倒角尺寸、倒圆,倒角的角度这些问题要放在实际问题中去讨论,才是正确的。

网友:
我们做的小的非标机器,外形在1m*1m*2m,外观钣金圆角一般在R5-10,倒角的话,机加件都是C1-C2。圆角跟倒角主要为了不割手和好安装,参考同一公司其他产品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配合件的话,两个零件之间的倒角是不能干涉的,要互相迁就

网友:
我钣金折弯的话是用厚度D/2,圆角的话跟R5或者R10。以前也没去查过,希望大侠们给点指点

网友:
倒角如果只是去毛刺的话,我认为倒角是厚度的1/10~1/5左右就可以了,不会显得倒角过于大,也不至于倒了之后还是显得很锐利。具体取值也还是要看实际需要。

网友:
有实际需要按照实际需要取,没实际需要按照手册上的标准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