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自动化设备,配减速机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9-07-13):
感觉很多机构,不用配减速机呀,为什么还要加上

网友:
看应用场合,伺服电机扭矩小,比如上下运动需要大扭矩,可考虑配减速机

网友:
还是问你的供应商吧,要不就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计算负载转矩时用的是电机转矩*减速比;
计算负载惯量时用的是电机惯量*减速比的平方。
有时候也要考虑成本的问题,一个减速器也挺贵的。

楼主:
|橘子1005发表于 07-13 15:35看应用场合,伺服电机扭矩小,比如上下运动需要大扭矩,可考虑配减速机
那怎么知道是多少比呀5.10.25都有

网友:
减速增矩惯分担量

楼主:
|东城放养发表于 07-13 17:29
这个减速机最大输出就定了600,然后出来的加速比什么鬼

网友:
配不配减速机,要看拖动的电机的输出是否能满足工作机的速度、力矩要求。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就好比问干嘛用杠杆作用?好多地方不需要的呀。。。

楼主,剪指甲那玩意儿,你能不能帮我弄短点?放包里真碍事儿。。。

网友:
应用伺服电机应运行在较高的转速,以便编码器获得更准确的角度,并减少电流热量,一般都应配用减速器。提高后备扭力。

网友:
对于纯新手,我还是 耐心的。 总的来说,先看速度要求,再看载荷。

一个机器,首先要达到预定目的,电机速度一定要够,对不对,,,很多场合,伺服电机的速度是很快很快了,所以,还要考虑电机的输出力矩够不够推动你的设计的机构。  如果直接加大伺服电机功率,会贵,而且没必要,加个减速器,也能满足速度的话,力矩就翻倍,几倍,十倍的增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知道是多少比呀5.10.25都有

比如一个机构需要扭矩4N ,选个400W伺服扭矩1.27N ,配个减速比10 是12.7N 比需求大3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