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离心压缩机跳机原因

楼主(2019-07-13):
离心压缩机为三级压缩,绿线为风机入口流量、黄线为风机出口压力、红线为风机二级出口温度,风机入口流量和风机出口压力同时急降,入口流量在2秒内降为0,然后风机出口压力震荡1分钟,后跳机降为0,请分析一下,是不是风机失速后造成喘振然后跳机,还是其他情况。数据给的不精确,诸位分析时有什么需求我再查。流量和压力急降的前1秒,轴振动开始增大。

网友:
门外汉先班门弄斧嘚吧嘚吧?

武侠小说里怎么说来着?剑光已形成一面钢铁屏障,根本没有任何空门可入。。。。好像是这样的。。。

挥剑慢一点试试?

网友A:
当离心机的入口流量突然减小、压机出口憋压或者压机入口带液都会造成压机的喘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离心机的入口流量突然减小、压机出口憋压或者压机入口带液都会造成压机的喘振

现在是没有憋压的迹象,压力和流量同时下降,压力没有憋压时上升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离心机的入口流量突然减小、压机出口憋压或者压机入口带液都会造成压机的喘振

压机入口带液没有考虑过,这个能讲讲吗?

楼主(2020-04-21):
重新做了喘振点检测,在系统里重新做了防喘振曲线,问题解决。原来设的防喘曲线是估的,不是本设备真实值。

网友(2020-08-28):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