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局部阻力系数图表的问题

楼主(2019-07-13):
请教各位老师图表中的F与L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
L和F的定义要结合这个图片的文字去看,看看书中是图和定义的。只给了3列数,和图例,也不好猜这个字母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
谢谢。我翻遍这本书F代表力,L代表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翻遍这本书F代表力,L代表长度。

书的每章前面都会有本章内容中用到的字母所代表的物理量的含义。如果是力和长度那就对了,你在找下,管道压损或者沿程损失的计算公式,熟悉下。

楼主: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查阅“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搞清楚了,F-净截面积 L-进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