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场上,有没这样的凸轮推杆往复运动的标准件?

楼主(2019-07-14):
各位前辈,本菜鸟最近要帮小朋友设计一个装备参赛,需要一个电机控制一往复运动的机械部件,见下图,电机转速不超2000RMS,对机械这个领域是个标准小白,不知道目前市面上是否有这类的标准散件/套件/总成出售?或者有哪些设备(不要太贵)上可以拆到此类部件?我可以购买成品回来拆下来用,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因为凸轮的轮廓肯定会不一样。还是自己设计、加工吧

网友B:
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因为凸轮的轮廓肯定会不一样。还是自己设计、加工吧

谢谢,不知道这类的加工费用是否比较贵?预算几百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多少

谢谢,预算几百元的样子。往复行程15-30mm都可以,目前能想到的是曲线锯,缝纫机之类的,网上查询了下,发现他们基本上是整体结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这类的加工费用是否比较贵?预算几百元吧

单件加工肯定贵一些。你可以先设计出来,拿着图纸寻个价,看看预算是否能包得住。

网友:
你淘宝上搜曲柄滑块结构试试

网友:
凸轮,电机转速2000转?开飞机吗?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看懂了RMS的意思。我都百度了也没弄明白。。。

网友(点评):
可怜lz父母心,转速单位拎不清 ^)^

网友:
有肯定是有的,比如高速冲床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预算几百元的样子。往复行程15-30mm都可以,目前能想到的是曲线锯,缝纫机之类的,网上查询了下, ...

说句实话,lz不妨将你家小朋友想干啥,和盘托出,会有更好更省的方案。

以lz之功底,你家小朋友可能会骂你

楼主:
抱歉各位,写错了,是2000RPM,每分钟2000转,对电机来说是个比较低的参数,但扭力就肯定小(负载时启动困难),一般需要加减速机构,因为需要大约0.8kG.CM的负载能力,昨天也在网上查了一天,“曲柄滑块结构”查淘宝没有想要的结果,因为上述参数,实际这个往复机构对推杆的质量要求非常轻而质地坚硬,想找现成确实比较难,似乎需要铝合金等轻质材料然后做阳极氧化加硬处理。

楼主:
项目是一个学生竞技类的;好像一般光轴都是不锈钢的,用铝合金氧化表面不光洁,这种做滑动轴,是否摩擦力太大了?还有硬度是否也不够?

楼主:
我真的是白痴,见笑了!

网友:
0.8kG.CM,2000RPM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各位,写错了,是2000RPM,每分钟2000转,对电机来说是个比较低的参数,但扭力就肯定小(负载时 ...

可以考虑下用3D打印做一个,按照您说的好像还没确定具体的曲线,用3D打印先做一个看符不符合要求,几百块足够了,如果确定曲线再去机加工比较好,如果用3D打印材质符合要求也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
市场上有卖连杆式往复电机,具体参数你可以自己问问店家。

网友(点评):
老大,这些玩意儿要是真的能达到2000RPM的话,也只能用给日本的那些专业演员们吧。($ . $)

楼主:
感谢16、17楼的,这家联络过,他们转速偏低,负载转速800RPM,而且力度偏低,想换775电机对方说不行;@喂我袋盐,这个力度和转速是我自己估算的,做为设备一个攻击端的力度和频率(就是老外经常玩的那种遥控对战车),曲线没有要求。看样子大概率要自己设计打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是一个学生竞技类的;好像一般光轴都是不锈钢的,用铝合金氧化表面不光洁,这种做滑动轴,是否摩擦力太 ...

光轴可以直接买你想要的长度,镀铬的硬度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C:
2000RPM,每秒33,凸轮结构的话,真的要起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16、17楼的,这家联络过,他们转速偏低,负载转速800RPM,而且力度偏低,想换775电机对方说不行;@喂我 ...

这个凸轮机构,转速无法这么高;

你需要的可能是曲臂滑块,或者偏心轮滑块。

网友(点评):
如果是对战机器人,偏心轮滑块的攻击力会高一点。不在乎频度,在乎瞬间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凸轮机构,转速无法这么高;

你需要的可能是曲臂滑块,或者偏心轮滑块。

是的,最开始考虑就是您说的那两种,但运动方式有些差异,凸轮可以有半周时间,推杆处于静止状态,这个刚好符合我的需求;速度在是偏高了,要以内燃机行业来说这个速度就是普通了,气缸气门的顶针就是这种方式,一般踩油门发动机上2000-3000转都很正常,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RPM,每秒33,凸轮结构的话,真的要起飞了

是的,说明您有实际操作经验,对传动机构的转速有概念;这种传动结构长期工作的发热量和传动损耗都会比较大;我现在可能要放弃这个方式了,换用其它的思路来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开始考虑就是您说的那两种,但运动方式有些差异,凸轮可以有半周时间,推杆处于静止状态,这个刚 ...

内燃机哪里要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E:
用这个不如用曲轴的。。拉拉尺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燃机哪里要这么高的转速。。。

内燃机有啊,开车怠速都是850转/分钟,正常行驶基本都在1500-2000转,这个速度就是指发动机的转速,而发动机的每转一圈,气门顶针得开关各一次,x2的速度呢;你可以查阅下;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不如用曲轴的。。拉拉尺寸就好了。。

谢谢,您说的是正确的,最优选的方式是曲轴,总体来说这对整个系统的加工精度和润滑都要求比较高,靠DIY很难达到的工艺水准,那么工作的温升一定太大了。发动机这么精密的工业设计,都是依赖专门的机油油路润滑和水冷循环+风扇来散热的,所以我只能是望机兴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燃机有啊,开车怠速都是850转/分钟,正常行驶基本都在1500-2000转,这个速度就是指发动机的转速,而发 ...

好吧,这样说好像你对。不过你说X2我不认同,我记得是两转一个循环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的是正确的,最优选的方式是曲轴,总体来说这对整个系统的加工精度和润滑都要求比较高,靠DIY ...

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轴瓦位,切开装轴承。。不就没这问题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