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焊件问题

楼主(2019-07-14):
如图片中,焊接的结构构件的方管与拉伸的板 如何实现使用 剪裁/延伸 命令, 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能够对接好!

楼主:
或者是这样,如何修剪好?

网友:
在焊件草图里,将焊接件的中心线延长至平板的上平面的轮廓线上,有缝隙,然后再用焊接结构件的裁剪命令处理。

网友:
用焊接结构件的裁剪命令处理

网友:
在交接的地方做一个平面,再在平面上画草图,画出焊道的形状,拉伸出来即可!

楼主:
红圈是选中板时候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红圈是选中板时候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