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气孔如何修复

楼主(2019-07-14):
产品铸件钢,毛呸看不出来气孔。加工电镀完,气孔流出酸水,造成生锈腐蚀。这种情况如何补救 ?有没有经验实用技巧的朋友帮忙推荐下

网友A:
铸件修补胶不知道可以不,你淘宝上搜搜,试试。有结果了回复下!

网友B:
说实话,用胶水补完之后还得漏,糊弄检查还行,用起来时间不长就知道了,最好是补焊后再加工,或者考虑一下客户的感受,报废吧

网友C:
解决铸件缩松缺陷的方法,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热平衡”。其方法是:在机床铸件结构形成的厚处与热节处,实行快速凝固,人为地造成机床铸件各处温度场的基本平衡。采用内外冷铁,局部采用蓄热量大的锆英砂,铬铁矿砂或特种涂料。

网友(点评):
行家,,,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件修补胶不知道可以不,你淘宝上搜搜,试试。有结果了回复下!

有的可以 非常麻烦。单纯去补效果没那么好,还需要一些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铸件缩松缺陷的方法,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热平衡”。其方法是:在机床铸件结构形成的厚处与热节处,实 ...

666大拇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用胶水补完之后还得漏,糊弄检查还行,用起来时间不长就知道了,最好是补焊后再加工,或者考虑一下 ...

是的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报废了一大批。毕竟质量最重要。毛呸的时候焊补是不错选择,肉眼能看的出来的极少。很多是电镀完才显露出来

网友(2019-12-05):
专业修补,可以联系我

网友:
看了一下,乱出点子的多说明大家都没怎么在工厂呆过。
楼主这个件呢,毛坯估计肉眼没看出缺陷来,是不?然后电镀的时候孔洞流出渗入的酸水,造成失败
解决办法:毛坯在电镀之前做PT检测,就是着色探伤检查,这个有专门卖PT探伤剂的,你严格按照罐子上的程序进行就可以在电镀前发现缺陷,那发现缺陷焊补以后再确认一下焊补周边是不是确实修好就可以了,没好的话继续上面进行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