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钢套定位设计的注意点

楼主(2019-07-15):
上个月设计的焊接工装,今天在调试时遇到一个问题点,特此分享,希望能对社友以后有用。。。

这个机构两个红圈的地方是定位销,用来定位螺纹钢套的底孔;

内螺纹M8的SUS304不锈钢螺纹钢套;

按标准来讲,M8螺纹的底孔是φ6.8;

咱们汽配行业焊接工装定位基准销都是以产品的基本尺寸孔来做定位,而且产品上面一般都是整数圆孔走上差,比如:圆孔φ8正10丝。
这次我想底孔φ6.8,考虑钢丝铜套的变形,我设计φ6.7负10丝总没问题吧!

万万没有想到,工装上定位销按φ6.7来设计,产品都没办法装上去!

现场测量了几个,产品实物的螺纹钢套底孔只有φ6.5左右!

这幅工装的定位销一共有几十个,现场因为装不上去,每个定位销需要手工打磨小,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
为了不被现场的兄弟骂,我只能解释定位销因为表面镀锌,大了几丝,所以放不进去。。。

最后总结:在焊接工装设计时,常常会遇到这种理论与产品尺寸实际偏差很大的情况,所以最好能拿到实物测量后再设计;

但像我上面的这种情况,设计期间,没有实物可测量的,只能靠经验了;像螺纹钢套这种,拧进去后会有涨紧的情况,导致底孔偏小几十丝。

网友:
你们是不是销子都要定做    都不是标准件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7-15 12:22你们是不是销子都要定做    都不是标准件
这个产品因为比较特殊,定位销设计成了异形样式,它的作用即能定位,也能压紧。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7-15 12:22你们是不是销子都要定做    都不是标准件
其他的工装我们一般都是做成机加工标准件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涨了点经验

网友:
你们焊接工装定位圆柱销跟孔可以放宽到正负0.1吗

网友:
楼主犯了一个概念错误和一个原则错误,估计现在那概念错误还没搞清吧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7-15 17:22楼主犯了一个概念错误和一个原则错误,估计现在那概念错误还没搞清吧
请层主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层主指教。。。

螺纹底孔攻丝后会变小,尤其是韧性材料,有时远超0.2,这是基本概念。设计时用到一个新东西,要仔细核对样本,不清楚要联系供应商,采购来样品后确定尺寸,这是原则了

网友(点评):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对于楼主的分享,受教啦~同是做焊接夹具设计的,想问这是什么产品,需要定位钢丝螺套。

楼主:
|lvyou1985发表于 07-16 04:44对于楼主的分享,受教啦~同是做焊接夹具设计的,想问这是什么产品,需要定位钢丝螺套。
这个产品是铝合金材质的平板材,因为铝合金材质的无法做螺纹孔,所以这个产品才会用钢丝螺套。

网友:
我们是3C非标的,因为保密这种情况还是常见到的,客户只给3D,连公差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