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除材料的普通物理冷加工会不会改变工件的体积或者...

楼主(2019-07-14):
就比如说钣金折弯、管材冷拉等加工方式,
在不考虑材料磨损、脱落的理想情况下(也即保证材料重量不变),该段金属材料的总体积会发生变化吗?还是仅仅发生形状的变化而已?
换句话说,普通物理冷加工(非切屑加工)是否会改变被加工件的密度?

就以钣金折弯来说,着重来说弯角处--------
外层被拉伸,局部密度会变小吗?内层被挤压,局部密度会变大吗?
如果上述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综合下来“此消彼长”,整个工件的体积/密度是不是仍然是不变的?
如果上述答案是否定的,那是不是就说明普通冷加工是不会改变该段金属材料任何一个局部的内部微观结构的?如果上述说法都不对,那应该怎么解说?
另外想请问下,钣金折弯展开计算的推导是不是都是以体积不变作为大前提的?

再升级一步,如果是锻造加工呢?结果又如何?

网友:
赞!

体积是不变的。正常材料应该是连续的。
若折弯、拉伸 这些延展性操作带来宏观上体积变化,其实是材料内部有孔洞、断裂等现象。
举个例子,物体要浮在水面上,其平均密度要小于水,轮船压缩成致密铁疙瘩肯定浮不了,这个铁疙瘩,吹成船样,中间空了才负载水面,即宏观上体积变大了,但是,材料不连续了。

锻造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消除内部缺陷,缺陷包括 孔隙 之类。

所以说,物体的体积发生变化。而该物体包含了不属于物体材料的其他东西。

网友:
肯定有变化,但很小,在千分之一左右

网友:
体积肯定不变,你搜下别说固体,就是液体水如果压缩体积需要多大的压力。。。要核聚变可能能压缩体积。。

网友:
很有趣的问题,我认为不会改变密度

网友:
固体体积变化很微小,这也要看材料特性。

网友:
我认为整体体积肯定会有变化的。任何一个材料,微观上肯定有各种空隙的,在折弯,锻造的过程中,一些空隙被消除,一些空隙产生。又由于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一块各处都完全均匀的材料,所以这些空隙不可能刚好互相完全抵消的。所以体积肯定变化了。但是整体体积的变化太微小了,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个人认为宏观上体积和密度没有变化,在微观上应该有局部变化比如折弯部分应该有部分被拉伸部分被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