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管子)螺纹进刀的地方会有毛刺翻出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14):
304不锈钢管子螺纹进刀的地方会有毛刺翻出来,怎么解决

网友A:
螺纹扣头,如果毛刺太大,可以上加工中心铣一下,毛刺小的话,用切刀走螺纹程序到扣头位置退刀,多试几次就试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扣头,如果毛刺太大,可以上加工中心铣一下,毛刺小的话,用切刀走螺纹程序到扣头位置退刀,多试几次就 ...

他的意思应该是螺纹起始半圈,实际不是完整螺纹,形成翻边,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螺纹端部倒角稍大一点,这样开始螺纹高度很小,也许能避免掉翻边

网友(点评):
倒角大点也可以的,或者是最后留少点余量精修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