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轴承配合的轴被快速磨损

楼主(2019-07-15):
滚针轴承型号HK1010,无内圈型,轴内径10mm,调质处理,硬度28-33HRC。转速很慢,做测试4天,轴就被磨损严重,滚针轴承压扁,受力2500N,滚针轴承载荷4000N多点。大佬们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现在径向尺寸限制,换不了大点的轴承了

网友A:
截荷过大。把轴的热处理硬度提高,改成淬火件,硬度HRC45-50

网友B:
轴材料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材料是啥?

45钢 ,现在换成轴承钢SUJ2试一下,硬度处理到58-64HRC。不解的是,滚轴轴承被压扁的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荷过大。把轴的热处理硬度提高,改成淬火件,硬度HRC45-50

已经换了材料,改成SUJ2了,热处理到58-62HRC,以前的轴是在怡合达上买的,也是调质过的,就忽略了轴的硬度。

网友:
调质硬度指定不行。

网友C:
轴的问题可以换材质,提高硬度,但是滚针轴承外壳开裂,完全是使用的方式不当,如果没猜错轴承外壳直接就与工作面接触。滚针的外壳很单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 ,现在换成轴承钢SUJ2试一下,硬度处理到58-64HRC。不解的是,滚轴轴承被压扁的很严重

此材料不妥,需更换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的问题可以换材质,提高硬度,但是滚针轴承外壳开裂,完全是使用的方式不当,如果没猜错轴承外壳直接就与 ...

你好,轴承的外壳直接就与工作面接触,怎么理解?滚针轴承外壳是安装在轴承座孔内壁上的,轴是从滚针轴承内穿过,轴和内壁转动,轴承外壳不动。这种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2022-09-01):
估计是轴磨损后轴与滚针间作用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