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车设计

楼主(2019-07-15):
像这种输送车下面有钢轨直径φ120,摩擦系数暂定0.04,承载6t的重量,要求10m/min速度行进,链轮传动,请问这个传动合理吗?电机怎么选型计算?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行车(起重机)结构和原理

网友A:
1、整个单元的载荷重量为:6t+输送车单元的重量(包括电机等传动单元的重量)G
2、输送车需要的计算牵引力与地面给它的摩擦力相等,即:F=G*f,实际牵引力:F*k
3、输送车运行速度为:v=10m/Min;
4、输送车运行时需要的驱动功率P=F*k*v
5、用上面的功率P除以从电机到输送车的机械效率就是需要的电机计算功率;
6、考虑功率设计裕量,实际的电机功率=上面电机的计算功率x设计裕量系数(1.05-1.3),大值取小系数,小值取大系数,具体怎么取系数需要经验。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也是这样算的,不过电控这边说,电机启动慢(惯性大),容易烧掉,不能直接用链传动??

网友(点评):
是美女大侠

网友:
6t,没刹车系统

网友(点评):
和航吊类似,点动比较慢

网友B:
你这种6 吨的 速度要求    东西,自身重量 要2-3吨   ,加上停止冲击   2.2KW   减速机 皮带 链条 都的上
中所述你这标准轴承座 显然已经错误。
看看标准 生产厂家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可咱这文字功底得练啊,看了三遍硬是读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

网友:
我觉得要有专门的电机安装座,最好有减震,也要有减速机吧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805724-1-1.html
经计算0.52KW,考虑链传动的效率,建议选0.75KW或者1.1KW的电机

网友:
你这是前轮驱动还是后轮

网友(点评):
前后行走

网友(点评):
我意思是你这链条旋转方向,没支承刚性觉得不好

网友:
双排链太夸张!

网友(点评):
别灌水大侠,请指教

网友(点评):
这种钢轮轨道车需要的驱动扭矩没有多大,给你个实例,总重10t,轮径220,车速6m/min,我用0.75kW电机带的还是很有富裕

网友A:
没有机械刹车,可以从电气方面考虑电气刹车,比如,能耗制动。

网友:
1.摩擦系数0.04,速度10m/min,负载6t,系数放1.3,电机基本上1.1KW很稳了
2.10算比较低速了,建议配100以上的减速比,减速比定了链轮大小也就定了
3.你轮子结构这样搞不太好,可以做成中间穿轴的钢轮,钢轮用隔套带2轴承就可以
4.不知道你轨道是怎样的,个人觉得,短行程用齿轮齿条,行程长点的用摩擦驱动好点
5.6t负载比较大,你这小车结构得适当强化下

网友:
5楼的设计参数值得参考,不能按行吊设计,行吊行走电机很小,它有钢丝绳吊装工件类似于软启动,对启动力矩要求不高,你这个做不到,还需要制动,这也需要一个强力的减速机。

网友:
电动单梁吊的行走减速电机,很便宜的,锥形电机带制动。
我用它做过电动平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6 吨的 速度要求    东西,自身重量 要2-3吨   ,加上停止冲击   2.2KW   减速机 皮带 链条 都的上   ...

这位社友看一下表中的平车运行速度25m/min,楼主的小车运行速度为10m/min,,车轮直径也不一样,工况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整个单元的载荷重量为:6t+输送车单元的重量(包括电机等传动单元的重量)G
2、输送车需要的计算牵引力 ...

惯性大,电机启动和制动时间长,加减速时,速度变化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机械刹车,可以从电气方面考虑电气刹车,比如,能耗制动。

轨道车一般是电磁制动不是。。。。额。。。我是萌新

网友:
沒減速機會爆衝喔!!

网友:
凭感觉,加个减速机会好点,知识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整个单元的载荷重量为:6t+输送车单元的重量(包括电机等传动单元的重量)G
2、输送车需要的计算牵引力 ...

他这个小车上的钢轮直径大小跟电机功率选择没有关系么?是因为他给出限定条件:运行速度10米/min这个原因吗?假设钢轮直径1米,这时候电机功率还是没变吗?这时候链条和链轮的大小是不是得重新选择了?

网友(点评):
当然有关系,半径都变了,扭矩就变,电机也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小车上的钢轮直径大小跟电机功率选择没有关系么?是因为他给出限定条件:运行速度10米/min这个原因 ...

理论上是没有关系的,变的只是扭矩,跟减速机速比有关

网友:
可以不用链条传动,直接用电机连接传动轴,传动效率还高,有定位要求的话。可以从动轮加光电编码器,可以采用电磁刹车,要求高的话,加以加一个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没有关系的,变的只是扭矩,跟减速机速比有关

理论上太有关系了!

网友E:
你好。给你简单的说下,选型方法;
1、整个单元的载荷重量为:6t+输送车单元的重量(包括电机等传动单元的重量)G,算出力F1=umg
2、输送车从启动到最高速的时间是多少,计算出一个加速度a,算出力F2=ma
3、结合轮经,减速比,计算出电机的扭矩,最终P=T.n/9.55   算出电机的功率。
吧加速度算进去选出的电机,启动的瞬间才不会烧。有问题可以再来咨询17317679548 微信同号

网友(点评):
水平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给你简单的说下,选型方法;
1、整个单元的载荷重量为:6t+输送车单元的重量(包括电机等传动单元的 ...